Steam上免费的穿越机模拟器FlowState

楼主(2020-10-31):
鄙人飞固定翼,对直升机一向敬而远之(应该说被当年微软FS糟糕的模拟弄怕了),对多轴则是摸不着头脑(找不到头),而且感觉这两者就像大黄蜂样的嗡嗡着响,到处乱窜,毫无固定翼那样优雅的飞行身姿。前些天平生第一次参加模友聚会,看到大部分模友都在飞穿越,虽然一时还不能转变观念,回来倒也找了些穿越机模拟器尝试看看。

找来找去,不大有令人满意的。搜国外网页看评测,说Github上有款免费的穿越机模拟器FlowState,据说手感可以和黑羊媲美,上Github,找不着下载的地方,再一看,有Steam字样,上Steam一搜果然有。下载运行,在控制器界面看杆的位置都是歪的,没有校准选项,把我的DEVO10遥控器重新装载普通Sim的配置(这里要解释下,大部分穿越机模拟器只接收0~100的控制信号,摇杆无法校准,而飞行模拟和RC模拟器一般接收-100到+100的信号,FlowState打破穿越界的陋俗同后者),再进入模拟,还是不起飞,又摸索了几次才搞清楚,FlowState还需要有复位和开关机两个通道,当然我合用一个通道也可以,因为开关机其实没用,而飞行控制两个杆的4个通道,必须放在前4个通道,象我把方向舵按飞行模拟习惯设置到6通道(RotateZ)就不行,歪一边了,就是不起飞,我又把6通道复制给4通道,这样可以了。

进了游戏,先说手感,那是真的好,评论是一边倒的说不用调就正好,对我这个飞了数百小时固定翼,不对是固定翼模拟器的老手,这个是我尝试过最容易适应的。难怪普遍说FPV Freeride差,那基本上是所有穿越机模拟器中物理最差的,一拨方向就能转弯,不信你绕一颗树看看就比较出来了。我尝试过的模拟器还有Hotprops、Liftoff、FPV Drone Simulator(Steam上免费,不识别遥控器只能键盘,删了),虽然我没有飞过一次穿越机,可以相信FlowState的物理比Liftoff强,更不用说另外几个了。Steam上免费的还有一个Orqa FPV SkyDive,这个感觉是带增稳的,飞起来最接近固定翼,手感与穿越关系不大了,如果我能有一个老年漫步机,能调成这样的手感还是很理想的。还有个RDS Alpha,通道无法设置正确,切换不到FPV视角,放弃。

夸了FlowState手感好后,就到了吐槽图形差的时间了,FlowState的图形差的,那叫令人发指。进去一看,让你第一时间回想起90年代的DOS游戏:Falcon 3.0、F117、B-17、Red Baron、Aces of the Pacific、F22等等,简而言之,画面弱于任何一款2000年时候的主流游戏。作者的信念是让低配置的电脑和高配置的同等参加竞赛,超低延迟,还有模仿模拟图传的渣画质,但是这个往下的拉平也实在太过了,实在是侮辱当代的高性能显卡,不,连一般的显卡也侮辱了。远景全靠图片,赛道上的物体全是片状的,这polygon少的,几百就可以打住了。选到最后一个场景,还有点树,自由式还可以一玩,真要想好点感受,估计得自己去场景编辑了。回过头来说画质,我觉得FPV Freeride Recharged其实还不错,图形还用了LoD技术(当然优化一般),不知道为什么普遍评价画质差,就是物理手感太差了,以后不摸了。Orqa FPV SkyDive也不错,图形优化的也可以,可惜只能做老年机体验,只有2个正常场景,那真要老年游玩,不如GTA5 mod了(还没时间一试)。Hotprops图形非常一般,手感很飘也非常一般,以后要练手感还是靠FlowState吧。

网友A:
FlowState 的遥杆方向是错的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owState 的遥杆方向是错的怎么设置

错了可以点 INVERTED 反向,如果信号范围不对只有0~100就没法用,因为不带校准功能。理论上可以装vjoy,用Freepie写脚本复制到vjoy上的时候变换数值范围,这样太麻烦了。另外至少要5个通道,第5个以后的开关通道用于ARM和RESET,不然没法起飞。这个通道可以固定值始终ARM,但没有不行。

网友B:
大佬遥控器推油门其他的舵一起动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应该配几张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了可以点 INVERTED 反向,如果信号范围不对只有0~100就没法用,因为不带校准功能。理论上可以装vjoy, ...

是油门变成横滚量,这怎么调呢?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试了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油门变成横滚量,这怎么调呢?

如果通道方向错了,可以点 INVERTED反向,顺序不对,可以记下摇动杆子的时候数字变化是第几个,修改通道号。
下面的两个方框,是按美国手显示的,必须松杆的时候两个圆圈都在正中间,不然没有校准功能你没法玩,而且不起飞。
如果第5通道用固定值,开机ARM需要横线在上面,RESET复位在下面。全部配置好后点APPLY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遥控器推油门其他的舵一起动是怎么回事啊?

请看我上面图示,自己看通道数值,是不是有几个通道复制了?
只要有4个模拟通道,1或2个开关通道或固定值就可以飞了。

网友:
试了感觉挺逼真~

网友:
我还是建议去stream上买个dcl或者drl都是玩模型的随便买点啥配件都是上百块,一个模拟器几个钱,实在觉得贵那就买drl二三十块多好,还能联机不香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通道方向错了,可以点 INVERTED反向,顺序不对,可以记下摇动杆子的时候数字变化是第几个,修改通 ...

请问遥控器上YAW杆在软件通道里没有数据变化,有什么办法解决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遥控器上YAW杆在软件通道里没有数据变化,有什么办法解决没有

那说明你的方向杆映射到6个通道之外了,或者根本没有映射。你先在Windows控制面板里面检查joystick的情况,访问路径是 开始-设置-设备-设备和打印机,找到你的遥控器,右键菜单-游戏控制器设置-选择你的遥控器-属性,摇动你遥控器上的每个杆看是否有反应?前6个通道是X、Y、Z和X旋转、Y旋转、Z旋转,如果不在这范围内,则FlowState无法识别,也无法选择。

应该说FlowState的游戏控制器设置功能很弱,比如不支持电脑接两个游戏杆,不能校准等。穿越机模拟器的摇杆选择校准功能普遍都很差且不好用,Freerider和RDS还不支持正常的-100到+100摇杆,感觉开发穿越机模拟器的人普遍缺乏模拟飞行经验(指真飞机模拟)。虽然用摇杆控制RC模型不是个好主意,但是电脑上连一个摇杆却无法用是很难说得过去的。

网友:
我下载了steam里面的 dcl然后用PL18遥控器,就是不能对频油门这个选项。其他都能匹配,请各位大佬看看是什么。

网友:
属性设置也没有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说明你的方向杆映射到6个通道之外了,或者根本没有映射。你先在Windows控制面板里面检查joystick的情况 ...

WIN10能检查到方向遥杆,X轴能动正常。您看看,这样有什么办法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能检查到方向遥杆,X轴能动正常。您看看,这样有什么办法没有。

只有X轴?飞四轴至少需要4个模拟通道啊。我不了解BetaFlight,你也许可以看看怎么改映射?FlowState 说支持 BetaFlight flight controller,但是给了一个油管视频,看不到要怎么设置。

@zhanqin95786,抱歉,帮不了你,我没用过DCL,你这感觉不是摇杆设备了?

应该说,RC控制器不映射成标准的摇杆通道,是某些人出于利益故意而为之的。
如果用音频线,可以用SmartPropoPlus,还要装vjoy,又是很麻烦的一大堆了。SmartPropoPlus没有以前的国货EasyFly好用,但是没办法谁叫现在是Win10时代了。

今天回家,iTV上在放电影《极速车王》,忽然想到,穿越机给了一部分人,以很少的花费(相对于赛车)去体验那种刺激感的方式。不过我不属于那些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X轴?飞四轴至少需要4个模拟通道啊。我不了解BetaFlight,你也许可以看看怎么改映射?FlowState 说支 ...

在FlowState里有个三断开关变成YAW了,您能帮助看看怎样在BF里重新映射吗?我需要查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lowState里有个三断开关变成YAW了,您能帮助看看怎样在BF里重新映射吗?我需要查那些。

抱歉,我没有四轴,也没用过BetaFlight。我简单搜了下,你先检查接收机Reciever那页你的杆子的4个通道是否是前面四个?是否有响应?再到“遥控器第六页里的mixes”看看是否设置了?

网友C(2021-02-15):
lz请教一下
使用加密狗是无法识别的吗
我vjoy能识别但加密狗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请教一下
使用加密狗是无法识别的吗
我vjoy能识别但加密狗不行

FlowState估计只识别一个摇杆,或者只识别第一个摇杆,你把vJoy卸载看看能否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