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新机“大角羊”开箱装机、首飞、吊机、越野

楼主(2020-10-31):
BIGHORN大角羊,这是一种产于北美,拥有巨大的犄角、魁伟的身材,的羊。

这个名字很难把它和飞机联系起来,而这确实是一架航模产品的名称。本次测评为大家带来朗宇的飞机品牌OMPhobby出品的大角羊上单翼运动机。

还记得前一阵测评的电动挑战者,精致的涂装、超强的机动性,给了我不少的惊喜,那这次的大角羊怎么样呢?点击观看测评视频吧~
测评视频时长21分钟,超清高帧率,请在WiFi下观看哦~

不方便观看视频的玩家可浏览一下简要测评文章。

首先来看下大角羊飞机的参数:

开箱、装机
这架飞机一共有三种涂装,大洋蓝、烈炎红、青草绿,我个人对红色和蓝色很喜欢,但是红色在空中反差更大,更加醒目,所以我选择了它。

朗宇的大角羊还有很多版本可以选择,我这架是PNP版本的,其他具体可以浏览OMPhobby的店铺,我就不过多介绍了。
作为一架PNP版本的木制飞机,只有机身、机翼、平尾、方向舵、起落架、主梁、蓝色的螺旋桨,还有连杆等,零配件相当简单,由此可见应该有着极高的完成度,据说10分钟可以装好。

不过我看了一下,舵角舵机的保护减震仍然使用透明胶带粘贴的,所以我先花掉了十多分钟用解胶剂处理胶印。

经过了半个多小时,这个大角羊就装好了。装机并没有太多难度,要注意的就是平尾粘贴前,一定要测量好平尾和机翼的位置关系。其他部分就都很简单了,只需调整好连杆长度,扣上球头扣即可。

整架飞机整机是全木质,机身为层板框架结构,很轻,制作精度非常好,没有丝毫扭转。垂尾根部、机头下表面弧面部位处理对称、平滑,可以看出加工制作工艺几乎很完美。

磁吸的电池舱盖有着深色透明的驾驶舱窗户,更换电池很方便。电池仓也巨大,方便休闲飞,不追求特技性能的模友可以选择更大的电池。

头罩和内部的电机电调为出厂安装完毕的,不过头罩安装精度有些误差,和桨罩根部有大概1mm的偏差。当然也不是很影响,毕竟省去了不少宝贵的装机时间。

起落架是铝片材质,搭配两个超级大轮,有种越野飞机的味道。轮轴和挑战者相同,使用了很漂亮的CNC轮轴。尾起落架是碳板材质,有着很好的抗冲击性。

机翼为两侧对插结构,内侧有手拧尼龙螺丝,拆下后整机非常便携。翼尖为一块吹塑件,很精美,而且损坏后还可以单独订购配件。

这架飞机的调试是个有意思的地方,我使用遥控器的三档开关来控制三种飞行方式。第一种为小舵量模式,襟翼单独运动,用来休闲飞行;第二种是大舵量模式,襟翼单独运动,用来普通的特技飞行;第三种是大舵量模式,襟翼副翼联动,用来暴力飞行。具体效果可以在测评视频中看到~

飞行
由于我玩的飞场是草地跑道,所以我对这架大角羊有着极高的期望,而它的实际表现并没有让我失望。它有着韧性极佳的起落架和超大轮子,在草地上显得非常轻盈。

大角羊还有这极低的翼载荷,逐渐加速即可轻松离地,升力大重量轻,是这架飞机好飞的原因之一。

由于它设计有大面积的舵面,副翼襟翼宽度超过了翼弦的三分之一,升降舵宽度甚至超过了安定面,而方向舵是和3D机结构相同。

作为一架上单翼飞机,大角羊的特技性能非常突出,可以飞一些简单的3D动作,比如吊机。普通特技动作对大角羊来说就更轻松了,比如倒飞、横滚、快滚,甚至可以侧飞。

除了特技飞行,这架配有大轮的大角羊飞机还可以像越野飞机那样操作,地面两轮滑跑、单轮滑跑,空中低速飞行、醉鬼式飞行都是这架飞机有趣的操作方式。

总的来说,这架能飞3D的大角羊上单翼运动机,兼顾练习飞行和特技飞行,还搭配了超大轮子,算的上是一架真正的多功能模型飞机了,而且大角羊也是木质飞机里为数不多的有PNP版本的航模产品。

网友:
做工用料没的说
舵机精度非常一般,机身有点短!

网友:
我一直认为绿色才是该机的灵魂花色

网友:
多少钱,入门就木的,这厂家心机很重哦,螺旋桨太大,比例不协调

网友A:
没有爆炸图怎么行!其实飞机做的挺好的,但是不适合做练习机,这小飞机维修成本太高了,而且这个结构不太容易维修,性能还可以,飞行速度在这个级别里属于挺快的那种!休闲娱乐可以!pnp带的舵机太一般了,虚位大的怀疑人生,而且运行没有线性,调机时候打舵舵面抖得跟tm筛糠一样!所以来气把它炸了有人信吗?最后又完美修复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爆炸图怎么行!其实飞机做的挺好的,但是不适合做练习机,这小飞机维修成本太高了,而且这个结构不太容 ...

这摔得挺狠
完美修复信啊,手艺好,木机能修成新的一样

网友B:
轻木机尺寸就太小了,一架入手,亘古不变。。。小的玩泡沫更轻、更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轻木机尺寸就太小了,一架入手,亘古不变。。。小的玩泡沫更轻、更实惠。

完全同意

网友(2021-06-24):
引用 网友A:
没有爆炸图怎么行!其实飞机做的挺好的,但是不适合做练习机,这小飞机维修成本太高了,而且这个结构不太容 ...

这飞机好修复吗?我装了一架,但是不敢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