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C 起飞 (小视频)

楼主(2020-10-31):
         F1C 起飞 (小视频)

网友:
姿势优美

网友A:
F1C高手还有一种背投式的起飞方式,起飞初速度更好但难度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1C高手还有一种背投式的起飞方式,起飞初速度更好但难度较大。

现在不行了,因为动力时间缩减为4秒,离手开始记时,单手后背出手速度是大,但没动力时间优势,单手重心位置到机身末有1米的距离。因此现在都改面对面出手了。

网友:
可以助跑么

网友B:
没意义,首先是稳定,出手要正,其次才是力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意义,首先是稳定,出手要正,其次才是力量。

助跑也可以很正啊,,初速度决定了初始动量,,如果能把水平速度也提上去,明显是能增加初始动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助跑也可以很正啊,,初速度决定了初始动量,,如果能把水平速度也提上去,明显是能增加初始动量的

因为动力时间缩减为4秒,离手开始记时,单手后背出手速度是大,但没动力时间优势,单手重心位置到机身末有1米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动力时间缩减为4秒,离手开始记时,单手后背出手速度是大,但没动力时间优势,单手重心位置到机身末 ...

所以,,,我问的只是助跑,跟后背出手没有关系

网友:
这种出手关健是易发力、而且稳定。近些年来普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行了,因为动力时间缩减为4秒,离手开始记时,单手后背出手速度是大,但没动力时间优势,单手重心 ...

请问这种面对面起飞式 F1C 的 发动机 4秒定时开关 安装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面对面起飞式 F1C 的 发动机 4秒定时开关 安装在哪里?

正面看是在重心对应向下的7点位置,通常左手食指按开头,右手食指在机身末端。我上个图。有原单手位置和面对面开关。

原单手位置

面对面开关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面看是在重心对应向下的7点位置,通常左手食指按开头,右手食指在机身末端。我上个图。有原单手位置和 ...

感谢您的详细讲解!

网友(2020-12-03):
F1C已经变成非常高端的项目了,曲高和寡玩不起了

网友(2021-01-13):
变化好大,已然不敢飞

网友:
当下多数城市城区没有可以飞行的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