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海盗动力升级#1--失败

楼主(2020-11-01):
海盗买了一段时间,飞起来很不错,但是对她的动力很不满意。速度还能接受,但是爬升无力。
作为一个桨机不能过1简直是不能接受。
先是改了电机进角,从低进角改到了高,电机功率从1600W提升到1700+。大概提升了100W的样子。
动力有明显改善,但是爬升还是无力。就准备跟换电机和桨。
改动清单:
1、FMS 5060 360kv电机
2、FMS 1.7米海盗V3螺旋桨及桨罩
3、朗宇5060电机十字盘

由于更换了电机和桨,重量增加了不少

取掉了6个原有配重块

改造后:

昨天试飞两个电池,爬升还不如改了进角的原装电机和桨。速度更慢,飘飘悠悠。

改造失败

楼主:
看了其他模友的视频FMS的大海盗也是慢悠悠的,快不起来。

网友:
换8S电池试试

网友:
楼主把桨的数据也列出来对比一下吧,会不是桨速太低而感觉无力?

网友:
360KV是不是太低了?转速不够桨没有力

网友:
FMS电设都是玩具级别的,出了名的水~
你这是高配升低配。。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
估计是桨距太小了

楼主:
1米6的桨机不至于8S电池吧。。。

网友:
换个1000KV的电机,带三叶桨拉力应该在1.5-2公斤之间

网友:
持续关注中~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这是弱鸡换弱鸡的啊,而且三叶桨换四叶桨效率更低。
方案一:KV太低,上8S电池
方案二:换朗宇或者更好的同级别电机,KV500左右
方案三:换朗宇或者更好的同级别电机,KV500左右,换二叶桨,保准日天

网友B:
太麻烦啦,原装动力应该够用了。只是抗造不抗造的问题。如果空间条件允许:换个加大1、2寸或加大一个等级桨距的螺旋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麻烦啦,原装动力应该够用了。只是抗造不抗造的问题。如果空间条件允许:换个加大1、2寸或加大一个等级桨 ...

兄弟,像真桨,不是说换就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像真桨,不是说换就换的。。。。。

桨的参数和原电机规格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弱鸡换弱鸡的啊,而且三叶桨换四叶桨效率更低。
方案一:KV太低,上8S电池
方案二:换朗宇或者更好 ...

这是弱鸡换弱鸡的啊,而且三叶桨换四叶桨效率更低。
方案一:KV太低,上8S电池                                                                             1米6飞机上8S不至于。原有动力速度还可以,只是爬升无力。
方案二:换朗宇或者更好的同级别电机,KV500左右                                           即使是用朗宇电机也不能用这么高KV的。朗宇电机不好配桨座
方案三:换朗宇或者更好的同级别电机,KV500左右,换二叶桨,保准日天           2叶桨是不能接受的。

网友:
960KV的电机+三叶桨+4S锂电垂直爬升都没问题

网友:
换朗语,或双天的电机,上8S,保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弱鸡换弱鸡的啊,而且三叶桨换四叶桨效率更低。
方案一:KV太低,上8S电池             ...

加大电压,上高KV值电机,上小多叶桨试试。1.6米的飞机上8S电池不夸张,刚好适合暴力飞行的你,哈哈,我两架雷虎机都是1.6米翼展,8S电池

网友:
换个960KV电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