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连接黑羊ppm模式问题

楼主(2020-11-01):
t8fg连接大黑羊ppm输入,接收机ch1out设置sbus,ch2out设置lq。
穿越机用的f4飞控,接收机四根线依次连接在gnd、5v、tx1、rx1。
betaflight地面站设置里面,连接端口uart1应该设置打开msp呢还是串行数字接收机?
试了两种情况,接收机界面没反应,交换tx1和rx1连接也没反应。
到底应该怎么接呢?lq是否能显示?

楼主:
接收机连接飞控上面的sbus,5v,gnd,地面站配置里面改回subs,结果接收机界面还是没反应。。哪里的问题??
接收机对频成功了的

网友A:
视频我已经做好了 我做的是14sg遥控器理论上来讲两个操作应该是一样 楼主看看端口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如果接收机通道默认出厂不改的话,串行接收机,CRSF格式,对应UART激活Serial RX,即可

楼主(2020-12-01):
引用 网友A:
视频我已经做好了 我做的是14sg遥控器理论上来讲两个操作应该是一样 楼主看看端口是不是正确的

谢了,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