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改油最大难点是离合与风扇

楼主(2020-11-01):
我看了那么多帖子,觉得离合和散热风扇是阻碍自己电改油的最大问题,结合自己玩油车的经历,离合能不能直接用油车上的那种甩块,风扇的话,侧面直接架一个cpu暴力风扇对着吹,行不行

网友A:
甩块有质量,所以离合驱动的转速和驱动功率不一样的。需要匹配。
然后cpu风扇不行,但是服务器风扇可能可以,毕竟是输出轴上面上万转的风扇。对接受电这边负担比较大,所以油机基本上都是输出轴直驱风扇。
然后电改油问题还有很多吧,比如重心,油箱肯定是主轴底下,需要空载和加满油一直重心合适;还有比如说发动机转速这边本身比电机低,所以齿比也不一样,输出轴大小不一样
另外就是各种的匹配问题,包括什么振动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甩块有质量,所以离合驱动的转速和驱动功率不一样的。需要匹配。
然后cpu风扇不行,但是服务器风扇可能可 ...

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