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坑回直升机老油条求教

楼主(2020-11-01):
上次玩直升机大概6年前了。当时用的D10,飞的驰援100S和亚托450  150。。。

退坑太久,最近又特别想飞直升机了。请问有大佬用瑞斯凯X7飞直升机么。准备买亚托450L,MB陀螺仪。X7的接收机是SBUS,但是遥控器没有十字盘混控,简单说遥控只有固定一和多轴模式,这种情况下可以飞么。。实在是不想换控。也不知道这次直升机回来能飞到什么程度能飞多久,所以尽量缩减成本。

求个确定的答案我就要买鸡鸡了,多谢

网友:
十字盘混控应该是陀螺仪的事,飞悬停和航线的话,只要遥控器油门通道能映射到3通道和6通道并能单独设置曲线就可以吧

网友:
别整450L了,买个富丽X360换金属件,修起来很便宜,也可以升级380桨。非要亚拓就470L

网友:
控不需要混控,陀螺仪全搞定了

网友:
别搞亚拓450了

网友:
无副翼控上不需要十字盘混控,有副翼的十字盘混控opentx也是可以自己调出来的

网友A:
其实有十字盘混控。但是飞直升机已经不需要遥控器混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十字盘混控。但是飞直升机已经不需要遥控器混控了。

也就是说只要有油门,方向,升降复议通道,然后多一个螺距通道,平时油门通道混空个螺距,在指定个三段开关开3D模式固定油门,油门通道只控制螺距就行了。
主要当时买遥控器,X9D和X7选择的时候厂家已X7不能飞直升机为理由来解释为何X7比X9D便宜一半的原因,我以为就不能飞直升机了。现在又要重新如坑,直升机也丢了五六年,只能来论坛请教大佬

网友:
无副翼陀螺仪只需要设置h-1模式,不需要混控

网友B:
我手头有全新的470L的带原装电装正在出手,价格很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有全新的470L的带原装电装正在出手,价格很香

什么价,带MB么。。。加QQ聊聊408339319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价,带MB么。。。加QQ聊聊408339319

包括MB

请移步此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5066&page=1#pid22681735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只要有油门,方向,升降复议通道,然后多一个螺距通道,平时油门通道混空个螺距,在指定个三段开 ...

你的理解基本是对的。x7和x9d的软件混控功能也没什么区别,就是屏幕和开关数量等硬件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只要有油门,方向,升降复议通道,然后多一个螺距通道,平时油门通道混空个螺距,在指定个三段开 ...

已经用来飞了一年多,无非是那些人懒得研究新固件设置所以说“没法用”罢了。现在成熟的机子只需要设置几个通道以及曲线就可以飞了,如果是小鸡子没有板载那都可以在遥控混控设置里调试出所需要的混控模式。

网友:
可以用,快点买吧,你的老宫等着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