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飞行大佬们请指教目前换什么直机比较好?

楼主(2020-11-01):
十年没飞了今年终于得空能复飞,不过让各位飞行大佬失望了我还是用的十年多前的古董机有副翼亚拓450SEV2,估计如今飞有副翼的属于奇葩了吧?好尴尬!目前都是无副翼时代咯,我还在飞有副翼的机,由于与时代脱节太久太久了,所以完全不懂了,但目前似乎直机也近夕阳,所以更渺茫可,因而求教!泰世X3似乎已经停产啦?然后富丽X360似乎也还行,感觉可以吗?再大级别的没考虑过,炸一次轻则三位数重则四位数的机大佬们莫推荐啦。

网友:
只能360了  而且360最好选择了

网友:
二手x3,一抓一大把

网友A:
我在飞有副翼sport,水平不高,照样用来练习,炸鸡便宜

网友B:
我也是飞得有副翼的  ,自己开心最重要

网友:
x3 360 470都可以  最重要的是要练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飞有副翼sport,水平不高,照样用来练习,炸鸡便宜

幸会幸会!请问副翼片是否用碳纤的?用塑料的感觉不灵活,然而碳纤副翼片几乎没有卖的咯,知道有卖的地方望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飞得有副翼的  ,自己开心最重要

看来还有同好哇!不知道你是否用碳纤副翼片呢?如今哪里还有碳纤副翼片在卖啊?

网友:
郎宇m2可以救机

楼主:
朗宇M2感觉太小了,论坛相关介绍也太少,不了解怎么样,帅呆倒是在飞这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幸会幸会!请问副翼片是否用碳纤的?用塑料的感觉不灵活,然而碳纤副翼片几乎没有卖的咯,知道有卖的地方 ...

只用塑料副翼,没有感到不灵活

网友:
亚拓470吧,我觉得尺寸正好练习。1111也有活动。

网友C:
如果是重新入门而且需要一台练习机,那就有以下几台:
450pro和480pro以及465或者450l,缺点是轴传伞齿这边做的一般,所以调不好就扫。但是手头有配件可以收一台
x3和x360,目前市场上主力练习机,价格便宜599空机带桨,整机下来1600打住。要求是必换金属尾桨夹,钢齿,最好加金属侧板增强
470和380或者420,380-420桨的练习机,比上面360贵一些,配下来2-3k,机子更大,但是470轴传和450那边一样毛病。作为练习机比上面略贵,但是手感好很多。(不推荐买鸭子套机,舵机和电调太渣了)
然后就是500级,500pro和500esp,别看是老机子,但是配件便宜耐用,练习成本和x360相当,但是目前只有二手机可以收到。配件可选飞越、非耐、vctrc等厂家。
其余的级别,480-520级,550-600级,700级什么的看自己情况上

网友D:
我也是飞副翼的,尴尬路过,主要是没米

网友:
十年的老师傅了    自己看着挑吧   我飞380  修起来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飞副翼的,尴尬路过,主要是没米

看来飞有副翼的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少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重新入门而且需要一台练习机,那就有以下几台:
450pro和480pro以及465或者450l,缺点是轴传伞齿这 ...

你好,请教一下,您说450伞齿容易扫是指正常飞的时候还是炸鸡的时候?调机方面有啥注意事项吗,刚收了一台二手450,目前还在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教一下,您说450伞齿容易扫是指正常飞的时候还是炸鸡的时候?调机方面有啥注意事项吗,刚收了一 ...

就是伞齿配合不能太松,容易跳齿炸鸡,不过你只是悬停的话问题不大,先模拟器找好手感再上真机

网友:
我平时动作也是练习450为主,调试好了也好飞就是不抗风,快入冬了外出飞的机会就更少了
其实我是建议你收二手500pro,稳很多,相对450抗风,炸鸡成本也贵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