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地面站无法解锁问题

楼主(2020-11-02):
第一次正式刷INAV固件,其中地面站中有settings validated 和 navigation is safe 这两项有问题,但是试了好多方法依然无法解决,最后百度通过输入命令解决了navigation is safe  但是settings validated 还是没解决,所以特来此问下大家,无法办法,是哪里设置问题呢?

网友:
设置错误  去配置页面看看有设置没对

楼主:
就是不知道哪里设置错了,有大家高频比较容易设置错的哪些问题?我挨个查查看

网友A:
navigation is  safe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输入的啥命令

网友:
固件版本和地面站版本不匹配导致参数设置后错误,更换合适地面站,复位参数重新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avigation is  safe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输入的啥命令

set nav_extra_arming_safety=OFF跳过导航安全检查,仅用于室内测试。欢迎加入专业交流群541769793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 nav_extra_arming_safety=OFF跳过导航安全检查,仅用于室内测试。欢迎加入专业交流群541769793

现在重刷固件和重新设置可以自检了,起飞后穿越机右倾斜,越飞越远,然后坠地,是陀螺仪、加速度计校准没弄好吗?,要怎么校准才能稳定,用什么辅助工具吗?步骤怎么样的?

楼主:
在摇杆切成定高定点的时候能感觉飞机有在纠偏,然后越飞越斜最后坠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重刷固件和重新设置可以自检了,起飞后穿越机右倾斜,越飞越远,然后坠地,是陀螺仪、加速度计校准没 ...

飞行模式没选对?手动模式?

楼主:
我设置了模式

网友C(2021-06-13):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哪里设置错了,有大家高频比较容易设置错的哪些问题?我挨个查查看

设置错误比较玄学同一个设置有时报错有时不报建议直接重测

网友:
似乎是加速计的角度没有选择对,270度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设置错误比较玄学同一个设置有时报错有时不报建议直接重测

没什么玄的,就是参数错误,地面站和飞控固件版本不匹配导致参数设置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玄的,就是参数错误,地面站和飞控固件版本不匹配导致参数设置错误

2.6.1地面站配2.6.1固件怎么不匹配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6.1地面站配2.6.1固件怎么不匹配呢?

这个怎么会出现参数错误呢,导入了旧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会出现参数错误呢,导入了旧参数?

没有啊,我一直用的都是2.6.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啊,我一直用的都是2.6.1

为什么会出现参数错误,因为地面站的参数值超过了固件参数实际允许范围,一般就是版本不匹配,Dump打印所有参数,有问题的参数会有错误提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出现参数错误,因为地面站的参数值超过了固件参数实际允许范围,一般就是版本不匹配,Dump打印所 ...

谢谢回复,dump打印是在CIL输入指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dump打印是在CIL输入指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dump输出的很多是二进制代码,完全不知道哪里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