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能够使用的飞控都有那些呢,求推荐 : )

楼主(2020-11-02):
之前一直飞电动的,最近想怀旧下飞飞汽油机,听听声音,想了解下有没有汽油机能用的飞控或者陀螺仪。油机毕竟重量大、成本也相对较高一些,还是想装个飞控做个保障,大家有汽油机使用飞控的经历请多多分享呀放两张之前飞行的图镇楼

网友A:
都飞到汽油机,还要什么飞控

网友:
主要还是做好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飞到汽油机,还要什么飞控

搞个最后一道防线嘛,万一遇到股邪风呢

网友:
powerbox  或者普罗特的飞控

网友B:
汽油发动机固定翼一直使用powerbox 3E陀螺仪,很好用,锁定模式吊机、侧飞很稳,跟斗不偏航,汉诺和落叶飘记得切换姿态就行,起降就更不用说了。powerbox 3E陀螺仪好天气作用不明显,我们海边经常刮大风,用powerbox 3E陀螺仪只有一个字:爽!

网友C:
youtube上有人用A3S3飞控,看着也正常使用。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被震傻,如果可以用,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youtube上有人用A3S3飞控,看着也正常使用。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被震傻,如果可以用,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那个视频我也看了,感觉干货不太多,我问了多个飞控的商家,都说因为汽油机振动太大所以不能上他们的产品。我知道顶翔的飞控有油动版的,不过经过我的测试用在汽油机上还是会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发动机固定翼一直使用powerbox 3E陀螺仪,很好用,锁定模式吊机、侧飞很稳,跟斗不偏航,汉诺和落叶飘 ...

感谢前辈的指导,刚刚去某宝看了下,感觉这个陀螺仪确实不错,可以考虑入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发动机固定翼一直使用powerbox 3E陀螺仪,很好用,锁定模式吊机、侧飞很稳,跟斗不偏航,汉诺和落叶飘 ...

还有些问题问下前辈,使用这个陀螺仪的话,减震这方面还需要做什么特殊的处理吗,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分享下您的安装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视频我也看了,感觉干货不太多,我问了多个飞控的商家,都说因为汽油机振动太大所以不能上他们的产品 ...

顶翔的我也看到了,但不知道是这个结果,感谢分享,帮我避免踩坑

网友:
如果技术可以,直接上,都飞汽油了还用飞控么?

网友A:
好的固定翼具有天然的自稳定性,加飞控是画蛇添足,搞不好飞控跟人抢夺控制权造成隐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

使用感受怎么样?说说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感受怎么样?说说效果。

还可以  比较好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固定翼具有天然的自稳定性,加飞控是画蛇添足,搞不好飞控跟人抢夺控制权造成隐患

陀螺仪调好了能增加三成功力  飞行姿态会非常好看

网友:
    汽油机我一直使用3E陀螺仪,陀螺仪固定用双面胶沾上就行。陀螺仪调试我是独立设置感度,例如副翼设置:先关闭升降和方向,副翼参数默认100,设置旋钮作为感度调整,飞机进入平飞航线后切换姿态或锁定开始调感度,直到飞机抖动的临界,记下感度数值。升降、方向也一样独立设置感度。这样设置的感度是最理想的,我35cc的极限飞机副翼、升降、方向感度是60、50、100,姿态感度可以稍低一点,当然,如果利用遥控器条件模式设置两个感度就更好。
    以上是简单问题复杂化的设置,3e陀螺仪也可以简单设置的。只是本人认为:既然选择使用陀螺仪,就要物尽其用。

网友:
JR 的 3 AXIS

网友:
航模用的飞控是算法里最简单的,装了反倒有隐患

网友:
关于简单陀螺仪飞控我的个人感受:能不用绝对不要用!如果不会打错舵尽量别买,能飞油机肯定不是新手了。另外飞控要装好调好才好飞,不然就是“帮倒忙了”,飞控想装好调好还是挺难的

网友B(2021-01-20):
反对使用陀螺仪的,都是不了解陀螺仪或混淆陀螺仪等于飞控的人。
    3E陀螺仪没有“飞控”功能!根本不存在干预控制问题,遥控信号始终是控制飞机的第一指令,陀螺仪的介入,只是修正“非来自指令”的飞机姿态变化。例如突然的风力或其它外力导致的飞机姿态改变,陀螺仪“认为”这不是来自遥控器指令,迅速做出纠正,使飞机始终保持原有姿态飞行。由于陀螺仪感应非常敏感,操控者还没反应其实飞机姿态已经修正了。有效地提高飞机的稳定性和精度,并减低飞机的失速点,对大风下飞行或初学者帮助很大。

网友:
3E陀螺仪没有“飞控”功能!根本不存在干预控制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人为控制飞机改变姿态,陀螺仪是不会干预的,直至炸鸡陀螺仪也不会修正! 这是和“飞控”最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对使用陀螺仪的,都是不了解陀螺仪或混淆陀螺仪等于飞控的人。
    3E陀螺仪没有“飞控”功能!根本不存 ...

嗯嗯,是的前辈,我买来了3E确实是它只会在我们不控制飞机的时候来保持飞机姿态的稳定,这在大风天的作用极其明显,感觉使用这一款陀螺仪以后就像在飞模拟器一样,让飞行环境更加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