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双接收机如何连接

楼主(2020-11-02):
玩汽油机、涡喷的朋友可能都会用到双接收机吧,因为油机或者涡喷价格高昂,万一失控将造成非常巨大的损失。我也在很多大佬们发的图或者视频中多次见到过双接收机同时使用的情况,但是我还不明白双接收机如何操控一台模型,较常见的是futaba双接收机,两个接收机是不是可以同时接收遥控信号,在其中一个接收机信号不好或者突发故障的情况下依然保证模型的操控性?双接收机如何同时控制模型,需要连接到特定的设备上吗,跟舵机又是如何连接的呢?如果我只有两个接收机,而没有其他的分配器什么的,那是否还能将两个接收机并联同时操纵一台模型呢?还有我曾经见过有的昂贵的模型安装了4个7008接收机,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遥控器上需要做什么设置吗。各位玩油机的前辈如果知道,还请帮我解答一下疑惑,非常感谢!

图片所示4接收机

楼主:
图片所示双接收机

网友A:
双接收机是用来使用更多的通道,两个七通就有14通道用,并不是一起收同一个信号防失控。

网友:
四个接收有两个是备用的

网友:
我的天!四个接收机,够狠
双接受系统要设备支持的,比如我手上的黄赛盒子(黄赛涡喷阿凡提),双天的新款sbus分配器就有双接受系统,它们都有两根sbus线,分别连一个接受机
接收机之前要同模组下分别对频,然后都插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接收机是用来使用更多的通道,两个七通就有14通道用,并不是一起收同一个信号防失控。

emmm,那些用双接收机的根本不插那么多通道,都是一个跟sbus线搞定,不需要增加接收机来从物理层面增加通道,你这个解释说不通,如果他们两个接收机都插满了舵机,那才是你说的物理层面增加通道数

网友:
第一,用教练方法可以做到双接收一起用。第二,我不是猜说,futaba 官方标准书明书就有说双接收的设置。

网友:
用飞控的情况下就可以双接收sbus联接。我个人认为双个接收同用在信号防掉不如装个飞控。

网友:
看一下futaba 14sg遥控器的说明书就明白了

网友:
用双接收可以使用普通的舵机,比较简单,用sbus要使用专用的舵机和接线器,设置比较复杂

网友:
接收机失效比起发动机熄火概率低的多,如果遇到干扰源10个接收机也白扯

网友B:
邮箱 舌头那一面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邮箱 舌头那一面在下面

网友(2021-08-20):
谁可以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