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并联反向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0-11-03):
各位大佬,六轴
无人机
,想用6块6S
电池
两两串联,再并联的方式,进行48V供电。下手之前想请教一下大家,电池并联,电压高的一侧会给电压地的一侧电池充电吧?
这种情况岂不是动力直接损失很多。这种反向充电的情况如何避免???
目前想到的有:1.二极管;2.设计电路板,写程序。个人能力有限,不知是市面上上有无成熟的解决方案,或者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如果你电池的一致性很好,容量,电压,内阻都相差不大。
这个损耗可以忽略不计,几乎是一瞬间达到平衡。
如果容量,电压,内阻相差很大,那就需要一个复杂的电源管理系统,可以想象特斯拉。

网友B:
这种情况并非反向充电.

网友C:
dji都不允许两块电池压差过大,你怎么想的?

网友D:
一致性好的电芯直接就OK ,一致性差的就换电芯吧!

网友E:
肯定要平衡充的,就像电动自行车里的锂电池,里面都有平衡充模块的。

网友F:
并联根本不会反向充电

网友G:
并联了,肯定是电压高的向电压低的充电啊

网友H:
充满了再并联不久完事了 。

网友I(2021-08-11):
其实是电压高的多放电,最后平衡,不过还是整组电池方便,连接越多故障率越高。
直接连就行,二极管什么的,基本承受不了这么大电流,要么炸管子要么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