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行条件的设置

楼主(2020-11-03):
尝试解释一下什么叫“飞行条件”模式
futaba遥控器 Condition select 飞行条件选择,对直升机飞手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功能。而对固定翼飞手,使用的人就比较少。
    如果我们简单地将像真固定翼飞行分为起飞、空中、降落三个阶段,没有设定飞行条件的飞机,可能每个阶段都要完成几个开关动作才能达到要求。例如起飞进入飞行阶段,需要收放起落架、收放襟翼、大小舵切换,而且襟翼角度不同、补偿不一样,地面转向柔和度和空中方向舵灵活性要求也不一样。      飞行条件:就可以通过一个开关,完成飞行的不同阶段,飞手想要达到的所有操控需求。
    例如:1、地面准备和起飞阶段,起落架需要放下,起落架转向轮处于可控转态,方向舵EXP处于柔和模式,襟翼(1/2襟翼)放下准备起飞,升降补偿微调可以独立控制而不影响其它飞行模式的中位调整,大小舵可以随意切换。
    2、空中飞行阶段,当飞机起飞离地后,需要收回起落架和襟翼,起落架转向无效,方向舵EXP控制复原,大小舵处于随意切换模式。
    3、降落准备阶段,放下襟翼和起落架并使起落架转向轮处于可控转态,方向舵EXP处于柔和模式,升降补偿微调可以独立控制,关闭升降、副翼大舵量。
    4、调试模式:所有舵面、混控、大小舵EXP......等开关都独立设置,相当于关闭飞行条件。

网友:
飞行模式通俗点讲就是一键换模型,这样比较好理解

网友:
人间大炮,一级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