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些英文缩写是什么意思捏?

楼主(2020-11-03):
初做了一个FOOTY(PAPAYA 3),比较成功,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留下了许多遗憾,需要进一步完善。
不想在FOOTY上改了,想直接做条大一点的。
开始看中了JIF65,看中的是她的船体采用的是拼板的结构,这是我擅长的。我不会搞木船或玻璃钢船。
但是看了各位大佬船长的船,我实在是喜欢折线船体上部向里面收缩,那修长的模样,而JIF65太宽了,所以又在看GOTH RG65。
我在想,也许我可以用三块板拼出底部圆型的船体,加上上面两块板,共用五块板拼出船体,这样从水面上看应该和GOTH RG65差不多。
反正只是玩,不是比赛,性能差些无所谓,只要形似就可以了。
但是在看图纸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有些英文缩写查不出来。
这张图里。
LOA 总长
LWL 水线长
Displacement 排水量
Ballast压铅重
CLR横阻中心
那么其他的?
BOA
BWL
LCB
肋板图中的DWL都是什么意思啊?
压铅上CG 650g中那个CG是什么意思?

另外,肋板图中S与0、10与11离得这么近,分开两块板是什么意思呢?
好像现在玩帆船的人不多了,还请各位老大船长过来看一下,给个指导呗。

网友A:
善用度娘
我一个门外汉都能查到
BOA艇总宽
BWL满载排水量下,静止水线的最大宽度
LCB浮心纵向位置
DWL设计水线
CG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善用度娘
我一个门外汉都能查到
BOA艇总宽

谢谢。
我找过度娘好多次,可能是度娘看不上我,只告诉我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