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船模的枪控比航模的普通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1-03):
平时玩航模的,手头有普通控,现在想玩船模,简单看了一下,玩船基本用枪控,那么请问:我用控制飞机的遥控器玩船有什么不好和短处?

网友A:
没什么不好,一样用。相反很多仿真船,因为控制通道多,更愿意用板控,而不是只有可怜的几个通道的枪控。枪控大多数用在需要竞速的船模上,貌似操控比较精准吧

网友:
我也是用板控玩车和船,唯一区别是板控玩船和车没有枪控操作的那么流畅,让人感觉手忙脚乱的

网友:
百元以下枪控一般只有两个双回中通道,但近来小飞象的枪控有点厉害,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枪控玩车船距离远

网友:
枪控控制方向和油门比较舒服而已,习惯问题,好多车船比赛的大师用板控一样操作,手残党还是枪控方便!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我也纠结过很长时间,之后二种控都尝试了一下,发觉跑快艇的话还是用枪控比较有感觉,扣动板机加速真爽用转轮转弯的感觉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不好,一样用。相反很多仿真船,因为控制通道多,更愿意用板控,而不是只有可怜的几个通道的枪控。枪 ...

现在竞速也用板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20-12-21):
板控源于飞机,枪控源于车模,玩船看个人习惯,板控枪控都有人用。
以前枪控因为场地小,所以发射功率小,所以玩船大多用板控,但现在新生代加入玩船的用枪控偏多一点。

网友:
最大的区别是我只有板控。遥控距离不是问题。

网友(2021-09-11):
可以把板控的旋钮通道定义到油门和转向,缺点就是不能回中

网友(2022-04-05):
小时候玩船,2通道那时都是板控的。现在车、船主流是用枪控。主要是枪控体积小,方便携带。两者操控应该差不多吧。就我个人感觉来说还是喜欢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