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电源接反了

楼主(2020-11-04):
今天装机的时候不小心把飞控的电源接反了。直接就闻到一股糊味了。飞控灯也不亮了。后来查了下电路图,好像这个飞控的电源是直接接到主控芯片的25引脚的。靠的是电阻分压解决的主控芯片电压。大概就是一个10k的电阻接在VBA,一个1k的电阻接在gnd上。我在想能不能买个主控芯片换了?各位大哥,肯定有遇到过这样情况的。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的解决办法是马上上淘宝买个新的。

网友:
有方法。,。,你去买多一块飞控,把心片拆下来,换上去就行了

楼主:
更正一下,好像就是这个东西烧了。哪位大哥能告诉我一下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3.3v稳压吧,直通主芯片的话基本上没用了

网友:
可以试试换稳压芯片。25换了你有固件吗?没有不也一样废了。

网友:
这板子不值钱,折腾两天时间更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好像就是这个东西烧了。哪位大哥能告诉我一下是什么东西啊?

这东西就是一个变3,3伏的小玩意,淘宝上很0.2元包邮,自己换一个吧,错了也没有什么损失。

网友:
B站有维修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