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制好用的钻头收纳盒

楼主(2020-11-04):
钻头多了收藏使用比较麻烦,利用装食品的塑料盒和一块竹木地板,做了一个钻头收纳盒,这下使用保管钻头方便多了,而且拿来拿去钻头不易丢失。

裁一块圆板,固定在盒盖。

网友A:
很好,我一般用磁铁吸到一起,会比较乱建议小孔放中间,然后一圈一圈的直径变大,同直径就可以多放几个.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中间放大的好,长的,容易取。否则中间的小,取的时候,外圈大的扎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我一般用磁铁吸到一起,会比较乱建议小孔放中间,然后一圈一圈的直径变大,同直径就可以 ...

这个排列不错.如果小孔的放中间会取用不方便, 因为小的一般都短, 取小的时大的会扎手.

网友:
可以参考下

唐山悟空 _ 钻头的收纳与使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5194

网友:
钻头还是柄向上合适,就几根钻头的话,直接找个塑料零件盒横躺就行,我是几百根钻头,几百根铣刀,咋收拾也收拾不干净,

网友:
插板最好不要用木板,含水,锈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