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地面站求助,f405wing 刷pix固件

楼主(2020-11-04):
这里拉下来都是空白的,遥控器校准过了,地面站重新安装了好几次,不同版本的固件也下载了好几个,求助大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电脑缺插件,

网友:
从全部参数表里设置

网友B:
果断换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断换win10

呃呃 就是win10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缺插件,

请问是要怎么下载哪个插件 我win10系统

网友(2021-04-27):
我两台电脑都是w10,有一台也和你一样

网友:
清空旧版地面站数据

网友(2021-09-02):
查win10数字签名禁用

网友(2022-06-14):
什么是地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功能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