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bb25车床的三相电机用变频器一般参数该设置多少

楼主(2020-11-04):
查了一下论坛,,据说这玩意山寨货?undefined

插电启动电机抖的厉害,还发热,赶紧停了,,查了才知道好危险,,打表量了还好电机没事

刚把频率改50赫兹,接点,转速很慢,,,

求助各位用过变频器的大伽,,电机1700转   bb25机床的原配电机

楼主:
胡乱调了一下  电压频率最高调50,,频率指针调到400,,没敢接电机,,打表测试uvw互相有300v交流电,,卖家不在线,,明天再整了,

顺便说下,,bb25怎么那么脆弱,,随便哪个地方磕碰一下一个坑,,看来真要贴塑,,

楼主:
刚搜索一下,,说变频器必须和电机功率匹配? ,,,我怕小不够买了个1.5千瓦的,,

楼主:
莫名其妙似乎弄好了,明天再继续

网友A:
没有接传感器反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传感器反馈吗?

问下怎么接,谢谢,,现在转是能转了,,卖家说频率调到100,但是我这边必须从最小频率开始调,然后手拨一下转子才能转,再调高频率到50,转速感觉可以了,几分钟发热严重,,

楼主:
已经闻到焦味了,,正在用电风扇吹,,十来分钟还在发烫

楼主:
我感觉是变频器买大了,,这电机550瓦,买了一千五瓦的,,悲剧,,换个单相的拉倒,,

网友:
电机是3相380的,变频器貌似3相220的,电压不匹配

楼主:
上钳形表,,电流5安,,果然远超额定1.5安,,没得玩了

网友:
前几天搞个拉床,用的1.5的变频器,带0.55的电机,没发现异常就是低速无力。

网友:
电机和变频器不匹配用V/F控制方式,别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你用的电机参数需要输入到变频器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是变频器买大了,,这电机550瓦,买了一千五瓦的,,悲剧,,换个单相的拉倒,,

电机发烫先要排除它正常不, 可在380三相电源上试用机分钟看看.    变频器功率大于电机功率没错. 也不知道变频器质量咋样,它输出的是正玄波不?有示波器就可以测量一下.  有时产品质量让人以外的很.

网友C:
1.5KW变频器100瓦到1.5KW完全可以使用,参数要设置为原厂的。百度应该有,一项一项对着调,错一项都会产生问题,

网友:
我1.5kw带2.5KW电机都没有问题。。亲自试的带载,2.5KW电机最多就是劲不足,电机堵转叽叽的哼。屁事没有不会烧的。

楼主:
多谢各位,,继续摸索,,后面可能要上个7025铣床,变频这玩意躲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KW变频器100瓦到1.5KW完全可以使用,参数要设置为原厂的。百度应该有,一项一项对着调,错一项都会产生 ...

说明书下载了,,也恢复默认了,这玩意咸鱼卖很多我还以为很多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发烫先要排除它正常不, 可在380三相电源上试用机分钟看看.    变频器功率大于电机功率没错. 也不知道 ...

去建筑工地试过三相电接电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发烫先要排除它正常不, 可在380三相电源上试用机分钟看看.    变频器功率大于电机功率没错. 也不知道 ...

说明书上说是pwm正弦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