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指教

楼主(2020-11-05):
尾舵方向 修正 都没有问题,上电加速就开始在地上逆时针自旋,换了两个正常的陀螺仪都这样,我想请问这是啥问题?

网友A:
主电机线拔了,推油门,如果尾舵机还是随着油门动
不是线插错了,就是遥控器有混控

网友B:
检查尾桨是不是装反了,或者尾桨夹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电机线拔了,推油门,如果尾舵机还是随着油门动
不是线插错了,就是遥控器有混控

接线肯定没有问题的也没有混控,尾舵机出问题会不会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尾桨是不是装反了,或者尾桨夹装反了。

没有

网友:
螃蟹爪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是不是k8,软件设置里多看舵机正反项设置。因为皮带转反了的话,需要舵机反向设置。我起飞遇到过你描述的现象

网友:
尾部皮带方向看一下,有过这个经历

网友:
把控上的锁尾模式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