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双桨如何控制转向

楼主(2020-11-05):
请教各位大神,最近接触共轴双桨直升机,如图这种没有尾桨的(北航共轴无人机),是如何控制转向的,是控制螺距差还是控制转速差,以及是通过什么机构进行差别的控制?

网友:
发动机的螺距差。电动的转速差好

网友A:
不变矩的话,控制转速差可令其自转,要控制前后左右,则需改变重心,比如用舵机控制电机倾斜,好像叫矢量什么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light=%B9%B2%D6%E1

网友B:
有共轴的直机帖子,看结构能看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变矩的话,控制转速差可令其自转,要控制前后左右,则需改变重心,比如用舵机控制电机倾斜,好像叫矢量什么的. ...

照片机型是变距的,你说的这种控制方式我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共轴的直机帖子,看结构能看明白的

找了好多帖子看,都没有找到类似的,要么有尾翼控制转向,要么是双电机控制,帖子大多是介绍旋翼头结构的,而且还很少。

网友C:
简单想想就能知道,,,,首先,直机不喜欢调转速,具体原因你玩了直机就会知道,,其次,不调转速的情况下只能调螺距来得到反扭,,最后,这个级别的直机可以有很多空间来布置舵机以轻松实现上下桨的不同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想想就能知道,,,,首先,直机不喜欢调转速,具体原因你玩了直机就会知道,,其次,不调转速的情况下 ...

我就是玩直升机的啊,市面上无人直升机机型的结构基本都清楚。但是这种控制方式以及通过什么结构改变转向,想了解清楚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玩直升机的啊,市面上无人直升机机型的结构基本都清楚。但是这种控制方式以及通过什么结构改变转向 ...

上下层桨叶的螺距差

网友:
两个反转的桨转速相同的情况下,螺距不同则反扭不相等,就会有自转.
若在圆周的某个位置螺距大,另一边螺距小,则升力一边大一边小,就会让机体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