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85原厂飞控抽风问题

楼主(2020-11-05):
据了解很多模友在飞原厂ET85套机做大动作时飞机会有抽风的情况,请问这是因为原厂飞控的问题吗?本人最近想组装一架ET85,考虑要不要用原厂的飞控,在网上看到格普有一个很类似的飞控,不知该如何选择。还请各位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A:
一样的东西,随便买哪个都行

网友B:
这种飞控是AIO类型,两百多大把。

网友C:
套机抽,换格普12a解决。

网友D:
不是飞控的问题,是桨推力不够的问题,目前换乾丰2030三叶桨改善很多。

网友E:
可能是电池重量比重大,重心太靠下,试试用小电池

网友F:
et85这个飞控是容易用抽风,换batefpv或者格普都会好很多,
来自微站

网友G:
原廠的4葉槳太軟,我是用銀燕Emax AVAN2吋槳,你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