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

楼主(2020-11-05):
10月份我的500pro三次扫齿,我怀疑是空中打开3D造成的,现在就是想请教模友们大家都是在地面打开3D开关还是在空中打开呢?对了我之前油门用的是65%在空中打开3D没出过问题,后来感觉动力有些不足就改成了75%,这样就开始了恶梦!

网友:
这不是开3d问题,你看你齿轮间隙,肯定不合适

网友:
空中开3D,地面开3D怕射桨。

网友:
普通模式和3d模式油门值相差太大

网友:
遥控器里有一个延时选项,油门和螺距开个10左右,就不会造成飞机开3D突然抖动

网友:
如果电调没有设置缓启动,切到3D时,无刷电机会突然加速,但是大桨的阻力很大(因为有螺距),所以导致扫齿。
解决方案:电调设置开启缓启动。
正确的设置方式为:三种模式的螺距统一:-100%——0——100%,一根直线,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中心点上下的曲率,但一定要统一。
油门曲线统一水平线
如果电调没有定速,就设置成V形。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
用的什么电机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电机电调?

嘉迪电机1600KV,好盈100V3.

网友:
按说明书标定转速,用存储模式,其他全部默认参数,就行了!就不会有你说的开3d扫齿的问题了

网友B:
嘉迪电机扭力这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迪电机扭力这么强

经济实惠!做工性能还是不错的,我的500和600都是用的这个牌子!不迷信什么大品牌,除了多收你点钱财没什么优势!!!,想扭力强从电池上下手就可以了,上个40C以上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