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回应某ETC关于大桨转速的计算问题

楼主(2020-11-05):
我说按3.7V留10%以上的余量去算合适大桨转速,某ETC非得要理解成3.7V去标定转速也是真真的奇葩。还去专门开了个贴去验证一下新电池标定时的电压,有意思么?
电压回传有那么稀奇么?扯那么半天,不就是告诉大家新电池标定的时候单芯电压降不了多少,还是接近4.2V的么?
真要杠的话,这个电压降多少?怎么降?还不是跟电池的新旧,C数有关系么?

看懂了没?原因就是新电池压降小,如果没有留够余量,旧电池一上去电压就降很多,旧电池基本都在全力输出,损害自然会大。
好吧,估计你也理解不了。
换句话讲,我何时?有哪句说了要按3.7V去标定转速的吗????
我的意思还不够明白么:3.7V*6S*KV值*电机齿/大齿数*百分比去算个合适的大桨转速。这个百分比至少留个90%,我喜欢留个80%左右。
为啥?看下图:

3.7V的锂电池能量输出区间在3.7V附近,新电池先很快得电压降下来,输出电流越大,初始电压降得越多。当电池电量减少,电压会进入缓慢下降阶段。当电量接近耗尽时,电压会骤然下降。
所以,你如果按4.2V*6S*KV值*电机齿/大齿数*90%算得的转速去飞飞机,当单芯电压降到3.78V时,电调就已经100%输出了,那飞机哪里还有富余的动力去补转?然而,这时候电池基本上还有大半的电量,然后电压越来越低,大桨越来越慢,更要命的是,随着飞机做不同的动作,电压忽上忽下,大桨转速也忽快忽慢。那么,问题来了,你要定速还有何意义???
相反,按3.7V*6S*KV值*电机齿/大齿数*90%去算大桨转速,单芯电压就算降至3.5V依然有接近5%的余量去补转。当然了,降至3.5V也差不多可以降落了。但是,这样基本可以保障全程大桨能够维持转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通常,3.7V*6S*KV值*电机齿/大齿数*90%算得的大桨转速拿来飞已经非常暴力了,电调基本全程接近于满负荷。75%-80%拿来练习练习正好合适。即便是按70%去算,4.2V的时候也有61.67%,相当于50Hz的变频电机在30Hz运行,不是很正常的么?为啥会烧电机烧电调?
最后说一句,厂家的配置不合理,可以DIY。DIY也拯救不了,大不了就不飞。我看不惯的就是在那边胡搅蛮缠,嘴里喊着垃圾,缺偏偏还离不开。就跟个小女人似的

网友A:
其实设置定速用 3.7V 去计算是科学的

很简单的逻辑,确保电调能从头到尾都能提供一致的转速给电机输出

网友:
数据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说一句,厂家的配置不合理,可以DIY。DIY也拯救不了,大不了就不飞。”

楼主说的这是哪架飞机?是TG ...

所以,你也是ETC中的一员。揪着前半句不放,断章取义。
“厂家的配置不合理”,这里分主观与客观,客观上的不合理,问题很快就会暴露出来。
你非要提TG,那就说TG好了。TG的大齿盘是CNC的,优点是精度高,缺点是材质脆。所以,调机不慎,很容易扫齿。
某某人一个劲地扫齿,不思考一下为啥别人没遇到这种问题。TG一个大齿盘不便宜,真要是正常飞行都动不动的扫齿,早被喷的不行,为啥就那么几个ETC在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算转速就是按4.2V 25.2V估算的,你上来就喷个要按3.7V计算,这会儿又选择性失忆了?
还不承认了,我再 ...

所以你别不承认自己小学生级别的阅读理解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在我们提出大齿盘问题之前就已经有人发帖说扫大齿了,我记得还有一个哥们说他勉强救机落楼上了,我们 ...

说你杠你还偏不承认,炸鸡扫大齿盘不是大概率事件么?尤其是那些都来不及切熄火,直接带动力炸鸡的。大齿盘销量高不是挺合情合理的么?再说了,就这三十几的销量,样本数量这么少,能含盖其他因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啊,讲理啊!
蝎子和K电调可能你不懂,满天下的好盈听说过吧!
很多人使用好盈电调就用精灵定速飞

别怪我要骂你智障,我说按3.7V算,你就非要拿3.7V来标定么?
脑子真是个好东西,可惜全拿来抬杠了。
3.7V的80%你忒娘的就不会在4.2V时标70%么?
你这么有锱铢必较的精神,那1%的误差你咋就给忽略了呢?

非要在那边抬杠,显示你杠得漂亮还是咋地?
我自始至终有说过要3.7V去标定转速吗???我说的是按3.7V去算,去算,去算,算和标定,很一样么?

我是明白了,写那么多全是在对牛弹琴,讲再多道理也没法把您老扯离你的内心小世界。
就跟个小女人一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有自己是对的,
别人说的再对,再有道理,我不听我不听。
可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设置定速用 3.7V 去计算是科学的

很简单的逻辑,确保电调能从头到尾都能提供一致的转速给电机输出

我说了无数遍按3.7V去计算,可偏偏就有ETC揪着是证明3.7V没法标定转速,3.7V去算和3.7V去标定,是一个意思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了无数遍按3.7V去计算,可偏偏就有ETC揪着是证明3.7V没法标定转速,3.7V去算和3.7V去标定,是一个意 ...

冷静...

定速是简单的数学&物理问题,我只关心齿比,电压,KV值三项

我从没做过标定电机转速,因为我买不起这么高档的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事吧
你看看你自己为啥抬的杠
我帮你回忆回忆

路过打个酱油
1320KV 6S電池(22.2V)搭 9.3 齿比, 80% 差不多是 2520 转左右
1320*22.2/9.3*0.8=2520.77419(RPM)
怎么现在大家讨论都这么火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20kv 9.3齿比,实际飞行68%左右就已经到了2500转!!!

大佬,这是定速...全程以 3.7V 计算的

曲线飞行转速受电压高底影响,所以会前爆后软
虽可用 IDLE 切换控制,但设置定速可以维持一致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掰扯3.7V呢?
没事吧
无知的话不能看看帖子吗?

欸...见面就开喷是怎么着?现在 5I 是这种风气吗?

你开心就好,我懒得科普定速设定这种基础中的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飞行好盈定速68%油门,已经到了2500转。如果你再不理解,就可以退下了。

我实飞实时回传设置就是那样,大家电装各有玩法,退下?你哪位?

网友:
大家要注意文明发帖,否则!!!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认同别人的实测结果,还不会回去看看自己飞机多少转和油门比例之间的关系吗?
直接上来闭着眼睛 ...

定速设定转速公式就放在那里,不服气自己去百度瞅瞅

我相信你测过,但你的标准就是世界的标准?

我只是提供一个客观的数据公式出来大家讨论

阁下这种见面就想拍人的态度鄙人无法交流,就此告辞

网友:
我的Tg550已经特意换了昭意4025 1100kv

网友:
LZ是什么情况啊?有没有测量计算过定速下来的数据啊?

用4.1-4.2V计算 除非电机电调电池不正常 否则结果就在百分之1左右

网友:
你自己用3.7去计算就算了 非要不懂装懂 胡说八道 出来误导新手就不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你杠你还偏不承认,炸鸡扫大齿盘不是大概率事件么?尤其是那些都来不及切熄火,直接带动力炸鸡的。大齿 ...

你这个炸鸡扫大齿盘是大概率事件这个统计样本又是从哪来的?说31的销量样本小了,那你这个样本是多大?全靠臆想?你去对比对比别的品牌的机子是不是大齿盘销量最高?去看看亚拓,泰世,mikado,xl。这么多品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个品牌的大齿盘销量是月月第一的。我身边一个学长从入门到飞了几年总共就坏过两个大齿盘,你这个大概率事件还真不知道怎么来的。
来自微站

网友:
各飞各的,这有什么好争的,再说每个厂家的电调也有各自不同的算法,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A:
怎么现今 5I 的素质变如此...该笑该是该叹气

LIPO 的电压是怎么计的年轻人都不暸了,是我老了?还是电池技术革新得太快,我没跟上?

难不成现今主流电池是核动力还是超导电池?

可不可以拿颗锂聚电池看下上面是怎么标示电压的?又为什么这样标?

好盈怎么写是好盈的事,把我大火鸟凤凰电调摆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现今 5I 的素质变如此...该笑该是该叹气

LIPO 的电压是怎么计的年轻人都不暸了,是我老了?还是电池技 ...

大家有什么不满意,可以点击举报。我来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电调我没见过
但是仅就我所用过的好盈 Kontronik 蝎子这三大主流品牌电调来说
按照普遍电直定速 ...

锂聚以每节电芯 3.7V 做为定速转速换算是很早就存在的概念,
空口无凭,晒一张古董火鸟电调设定图为证:

我懒得拉实机下来插 USB ,用演示模式跑跑.
或许现在电装进步了,年轻人习惯把定速交给电调做控制
不再做这种用计算机算齿比/KV/电压的杂事

再讲一遍,用 3.7V 计算定速转速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确保电调能从头到尾都能维持住这个转速,不受电池的电压高低影响
当然,飞到电芯低于 3.7V 就拉不住了,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干?

这本来就没什么好争的,很基础的数学问题
电装那么多种类,各自有各自的想法,但不是劈头就你胡扯,不懂装懂,这不是讨论事情的方法.
我有否定过你的测试吗?没有过,因为我知道大家的立论基础不同,这是论譠又不是擂台,有什么好吵的

网友:
你忘记有个数据叫做预留补偿转速,你认定的 100% 是实际输出的 90%

CC 的电调是上古电调没错了,现今的职业界很少看到有人用这颗,年轻人不认得也是正常的

照你提供的数据我推一遍

1030kv*22.2v=22866(马达空载最大转速)
22866/7.75=2950
max rpm=2950
2950*0.9=2655 (你說的 100% 在此)
2950*0.85=2508
2950*0.8=2360

呵呵? HAHA (haha 是個新哏,懂的人就懂 哈哈)

网友:
很简单啊,用3.7V和4.2V各标定一下来飞,看看效果啊,4.2标定可能会前爆后软,3.7标定可能从头到尾都能很好的补转,不过也要看电调的算法,我是小白不要喷

网友:
LZ说的很清楚哈哈哈,就如一些人测试动力喜欢用稳压电源4.1/4.2v转个一两分钟然后开始记数据,问题是上电负载后没几个电池能持续性的维持住这个电压嘛。

网友:
结论是都没有错,
1.按4.2电压算,那么你的油门最高不要超过85%,比较好的最大到80%计算,按4.2*0.8=3.36
2,按3.7算,油门可以计算到90%,3.7*0.9=3.33
不要否认这一数据,好盈与凤凰电调我都有,也一直在使用,凤凰电调是以你设置的速度分三个档位再完成,好盈是按油门宽度来完成
相对来讲凤凰的设置比较不好搞,因为你要改变定速转速就得用设置卡或电脑等,所以会给用户一些建议,
而好盈你只需要改变油门曲线即可,所以现在更多的人使用好盈,但不是说凤凰电调就差了,
你可以试下将凤凰电调和好盈电调同时以官方计算值以90的油门飞行一下,你会发现好盈电调的马达转速非常高且做动时不能很好的定速,大
PITCH时掉速明显,而凤凰不会出现此问题,但如果你以70~80油门计算值飞行时,你会发现好盈电调的定速又非常的好。
当然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好盈电调在85以上油门时,转速变化非常少,90以上时基本没有变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都没有错呢,你要根据你使用的电调来计算,人家已经把他的框框画好了,你只能在人家的框里玩。
有能力你可自已写一个,按4V计算,其实我一直认为4V计算非常的合理,计算简单且油门空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还留,真好意思说
4.2到3.7留10%
3.7到3.3还是留10%

高?哪有您高
我穷逼飞不起核动力电池,只能用弱弱的锂聚合物电池
小心翼翼的计算出如何在那三分半内维持住一定转速

哪像你壕哥这么威猛,一压到底电压毫不松动
零 P 跟正负 15 度都不用考虑补偿转速,这才叫牛

咱们世界线不同,就不多聊了 HA H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定转速懂不懂?
不懂就算了
你能解释你推崇的凤凰电调为啥按3.3V推算转速吗?

我从头到尾沒跟你聊过标定转速,是你自己在纠结
我自己会算转速该定多少,为什么要交给电调决定?

欸...软件你也下了,公式也推给你看了
还要我讲解什么?我何时说它用 3.3V 推定转速了?

3.3V 是你说的,电调保留那 10% 是用来做负载补偿,哪里扣掉了?
是你自己把保留当作消失的,用 3.7V 算难道用 3.7V 飞吗?
计算时保留 20% 这 20% 就会消失?你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咋成我说的了,开什么玩笑
是你拿出来的权威软件
你看截图没?

话是你自己说的,我没把它塞到你嘴里

我后面也说了,你没把预留转速补偿计入,所以会得到这个答案
公式也算给你看了,这么建忘?

就说咱们的世界线不同了
你开心就行,我没啥说的了,这么简单的数学问题还要水这么多篇,真没营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可是你拿出来的你的权威软件的计算公式,我按你这个软件推算的你软件里的公式,我可不这么算,你别张 ...

哎,这么纠结?
就说你开心就得了,软件也不是我写的,美国人爱这么写难不成要去骂他?

就说你少算10%了...
照你那篇的结论倒除 0.9 回去,电压也是 22.XXXXX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