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显示屏谁会修帮帮忙吧

楼主(2020-11-06):
futaba t8fg 用着习惯不想换控,但用着确实挺别扭的。屏幕四道横杠,哪位老哥帮帮忙出出主意。不胜感激

网友A:
找北 京双叶售后三。
收费还是很合理的。而且会给你做很多的测试才返还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北 京双叶售后三。
收费还是很合理的。而且会给你做很多的测试才返还给你。

朋友,你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B:
双叶过保的换屏费用估计可以收一台二手t8f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叶过保的换屏费用估计可以收一台二手t8fg了

呵呵,是真的吗。那还是收个二手屏吧,谁有扔过来。

网友B:
前几年发14sg回去维修。原来的故障是几十米就失控。双叶检测完报价更换高频头板800元。这报价那里还有维修价值。

网友C:
这应该是排线的问题,一般这个控 不拆,排线碰不到

网友D:
T8FG是128*64标准屏,找下别人拆机的图片,买个同型号的屏幕回来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你有联系方式吗?

北 京双叶:北 京市大兴区新媒体产业基地金苑路甲15号(北门金星路16号)B座337室。
你可以打电话先问问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T8FG是128*64标准屏,找下别人拆机的图片,买个同型号的屏幕回来换

感谢,有这个控的拆机图解或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 京双叶:北 京市大兴区新媒体产业基地金苑路甲15号(北门金星路16号)B座337室。
...

好,我先问问,价格能接受局懒得自己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排线的问题,一般这个控 不拆,排线碰不到

排线松了还是坏了?,坏了只能换。松了想办法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发14sg回去维修。原来的故障是几十米就失控。双叶检测完报价更换高频头板800元。这报价那里还有维修 ...

哎,官方不是那么亲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有这个控的拆机图解或视频吗

淘宝320元1块,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线松了还是坏了?,坏了只能换。松了想办法固定。

这玩意就不知道了,但是身边确实有T8FG 拆开给排线弄坏的 。
这老控当初改手和改油门模块都得拆

楼主:
感谢各位仁兄,已某鱼购入屏,闲余时间试试换上看看。

网友:
有可能只是接触不良,拆开再装回去看看

楼主:
已成功换屏,某鱼68元包邮,有90不包邮还有要150的。总算找到个良心商家。安装波折,拆排线是不可心急,那个小卡是向上抬起的。我水平硬拽,卡掉了最后热熔胶伺候。换屏只需拆外面5个螺丝,里面7个螺丝即可,其他不用动。

楼主:
其实并不难换件而已,因为穷只能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