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25车床这个部位怎么拆开,,挠头中

楼主(2020-11-06):
准备换马达,单相电机比较大,位置不够,要把这铁皮盒子和走刀箱分开,这地方纹丝不动,,求教

楼主:
螺杆的梢子钉子敲了一下也没动,,手上没有月牙扳手,,就不管了

网友A:
最后一张图,轴心应该是可以顶出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轴心应该是可以顶出去的

我觉得也是,,买的拉马等会到,

楼主:
拉马到,,有亮点

网友:
我认为要拆卸丝杠 应该找到联接在丝杠上的这个连杆上的销钉,(应该有销钉)不要暴力拆卸.

网友B:
楼主:你那个齿轮箱是如何拆的?卡盘这边能看到两个螺丝,另一边看不到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个齿轮箱是如何拆的?卡盘这边能看到两个螺丝,另一边看不到螺丝?

是床头吧,,床头下面最左边有个横铁块拉住床身,,右边两颗螺丝能看得到,,很好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床头吧,,床头下面最左边有个横铁块拉住床身,,右边两颗螺丝能看得到,,很好拆

谢谢。方便的话拍个照片。

网友:
很简单啊,把那个槽键拆下来,轻轻敲一下那个轴就好了。我也是刚拆的

网友:
我的床尾座有点高,我想把主轴箱垫高一点。

楼主:
有点麻烦,,要拆掉左边的齿轮铁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