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外部放电电阻

楼主(2020-11-07):
充电器设置6A放电,实际电流7.27A,放电速度很快,估计10分钟就能放完5000mah的6s电池,温度不烫手,再也不担心电池带出去用不完了

网友A:
直接电量回收不就行了吗,回收到电包

网友B:
回收模式最快,但不知道D6有没有这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电量回收不就行了吗,回收到电包

没这个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收模式最快,但不知道D6有没有这模式。

新手,还是第一次听说回收模式

网友C:
请问放电模式电池和负载分别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放电模式电池和负载分别怎么接?

放电模式充电器自带的,负载么相当于一个大功率用电器,看你要多大的电流放电,放电越快发热越大

网友D:
楼主,电阻6并2串后阻值多少?功率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阻6并2串后阻值多少?功率多大?

我用的是30欧的粗略算下是2.5欧,功率的话大概130w吧,不敢升太高,怕烫手,如果放在地上的话不记散热的话250左右吧,我都是粗略算的,够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阻6并2串后阻值多少?功率多大?

而且我是12并的没串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我是12并的没串

看走眼了,是12并。30欧的12个电阻并联。

网友(2021-06-13):
问一下,不用充电器设置放电,直接接电池放电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