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来学习:航模锂电池充电技巧注意事项有那些

楼主(2020-11-07):
1、如果是单节3.7V航模锂电池充电时,最好先测一下单节电池电压,遥控航模锂电池的电压高于4.2V属于过度充电,内部化学反应过于激烈,锂电会鼓气膨胀,若继续充电会膨胀、燃烧,无论是过放还是过充均会对航模锂电池产生很大的伤害。

2、航模锂电池充电时要等电池完全冷却才能充电,必须等航模锂电池完全冷却才充电,否则会严重损坏电池,刚用过的锂电池会有余温,即使表面已完全冷却,内部依然有一定温度。因此应至少静置锂电池40分钟以上再充电,以0.5~1C电流充电航模锂电池的充电电流应为电池容量的0.5~1倍(C)为佳。

3、常规航模锂电池充电技巧妙招就是:尽量减少快速充电的次数,不能无缘无故的就给电池充电,同时也要根据航模锂电池参数性能设定充电电流,最多不要超过2倍(C),即2200mAh容量的锂电池的最佳充电电流为1.1~2.2A,最多不要超过3A。

4、航模锂电池充电电流:充电电流不得超过规格书中规定的最大充电电流(一般情况下为0.5~1.0C或以下),使用高于推荐电流充电将可能引起航模锂电池的充放电性能、机械性能和安全性能的问题,并可能导致发热或泄漏。目前市场销售的5C电流充电的航模电池,建议不要经常使用5C充电,以免影响电池寿命。

5、航模锂电池充电电压:充电电压不得超过规定的限制电压(4.2V/单体电池),4.25V为每只节充电电压的最高极限,严禁采用直充充电,否则可能造成电芯过充电,用户由于错误使用电池产生的后果自负。

6、航模锂电池充电温度:电池必须在产品规格书规定的环境温度范围内进行充电,否则航模锂电池易受损坏,当发现电池表面温度异常时(指航模锂电池表面温度超过50°C),应立即停止对航模锂电池充电。

改装一拖三接口的航模充电器太有材了

7、不能将航模锂电池反向充电:正确连接航模锂电池的正负极,严禁反向充电,若正负极接反,将无法对电池进行充电,反向充电会使电池受到破坏,甚至导致发热、泄漏、起火等安全事故。

网友:
精致40分钟才充电?

网友:
不要误导新手 用0.5-1C充电 极其不实用 出外场时间宝贵才是第一位的 少买电池才是第一位的

我都怀疑你到底飞不飞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主要说的是安全 提醒大家安全

网友(2020-12-12):
安全和寿命是第首位的,想要速度,就得牺牲前2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