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骨龙飞控问题

楼主(2020-11-07):
请问万能的模友,化骨龙f745飞控,排线插错头了,飞控直接冒烟,还有的修吗?化骨龙的厂家有返厂维修服务吗?

网友A:
主控烧了,反厂维修价格大概80左右吧,建议直接买块新的得了。

网友B:
焊错了可以理解,插错了什么情况?错了还能插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错了可以理解,插错了什么情况?错了还能插进去??

就是可以插进去啊,两头是一样的插头,但是线序不一样,没注意,以为有防插反设计,厂里没有做这种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烧了,反厂维修价格大概80左右吧,建议直接买块新的得了。

你也返厂过吗?

网友:
更换主控,可以帮忙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