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SSION PLANNER飞行模式的问题

楼主(2020-11-07):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之前没发现,MISSION PLANNER在设置飞行模式的时候竟然没有通道选择了?这什么鬼?有人知道吗?
我想把通道8改成通道5,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在全部参数表里面鼠标拖动中间位置,有个选项默认8通道,改成5通道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全部参数表里面鼠标拖动中间位置,有个选项默认8通道,改成5通道就行

已找到,谢谢

网友B(2021-03-03):
我想问下,你拨动姿态开关,下边会自动跳转相应的飞行模式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你拨动姿态开关,下边会自动跳转相应的飞行模式几吗?

遥控 跟接受链接状态, 是实时显示 当前拨动开关所对应的模式!

会自动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