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小问题咨询贴

楼主(2020-11-08):
大螺距正负切换时(比如正飞负螺距快速下压、给正螺距急停) 飞机姿态会往右偏一下 大约30-40度!

十字盘和斜盘舵机虚位约等于0!飞机是logo520
550原装配件拉长的480! 改了550金属桨夹 550十字盘  550尾管和皮带!  FK86尾桨! 中联橡胶圈改的亚拓600的硬圈!

搞好后特别轻盈一改480的坠地感! 就是大螺距急停会偏一下   会不会是十字盘感度的问题   强迫症 不搞好心里不太爽

网友A:
看下舵机在负载情况下的运动速度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舵机在负载情况下的运动速度是否一致。

好的!你的意思是怕一只舵机负载力量不够是吧!

网友B:
1. 是否有可能振动比较大?
2. 是否有可能三轴的线束没有固定好或者是和其他可移动零部件间隙太小?

以前我遇到过和头罩有干涉的,大动态下头罩会磕到三轴导致偏移和侧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陀螺,能看到飞机坐标系吗,看跑没跑,还有震动情况 ,陀螺粘连没?

谢谢回复震动很低!应该不是震动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是否有可能振动比较大?
2. 是否有可能三轴的线束没有固定好或者是和其他可移动零部件间隙太小?

貌似是得仔细查查第二个。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