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C直机选择求大佬指教

楼主(2020-11-08):
请问各位大佬
RVE和JR怎么选呢
感觉设计相似,结构有什么细节区别呢
操控感觉有什么区别呢
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JR还可以选?

网友B:
RVE,国产精品,必须支持!!!

网友C: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JR基本停产了,即使有DFA,配件供应也是个大难题,不推荐再新入了。
RVE基本算是JR仙女EX的设计上代替升级版本,应该不差,只是个人还没有飞过。

首先看您是准备入门飞一下试试看还是目前在飞的机器满足不了要升级。
1. 如果是新入门F3C的话,推荐便宜点的:- 收一台二手的Forza 700来换桨夹摇臂和球头(请见北极星的帖子),简单改装就可以飞F3C。
- 买一台RVE 680
- 亚拓F3C,据说亚拓的旋翼头和十字盘混控比是照抄Forza 700的,应该手感差不多
- 二手的SAB Urukay
- 小罗F3C

2. 如果是升级的话,推荐可以选的:
-  新机RVE 750
-  新机Hirobo E3或者E4
-  收两台二手的仙女ex无副翼,这样配件也有供应了。

网友D:
亚拓650x好像也有f3c版本

网友E:
日本飞wraithe的也很多了

网友:
大哥这机器都停产了,雷虎在大 陆工厂也关了。

网友:
看详细的询问内容我想楼主大概已经有了方向了,只是在纠结JR 与RVE的选择,那我就说下这两款F3C机的不同点吧。
先来简单带大家了解下近些年JR发展史。
JR作为一个40年的老品牌都是被大家熟知的,他们在F3C直升机设计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伊藤也是用JR 的直升机获得了好几届世锦赛的冠军。2015年以前世锦赛规则里规定F3C项目必须用有副翼旋翼头系统,但是从15年开始就挣脱了这个束缚,无副翼系统也被允许参赛,也就是这个期间JR 推出了无副翼版本的800级的仙女。我之前飞过亚拓F3C,14年飞JR有副翼的仙女,15年更新了800级无副翼仙女。15年奥地利F3CN世锦赛我也是用JR这个型号的机参加的比赛。再后来随着F3C比赛动作的更新,800级的仙女飞这些新动作会显得比较笨重,所以JR 推出了755改装套件,机壳也推出了755新款。主旋翼从以前的795mm变更为755mm长度。2017年的世锦赛我就是用改装过的JR 755参加的世锦赛。再后来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了,JR在16-17年就出现了变故,厂手伊藤也改飞SAB。从这以后JR的研发就已经停滞了,JR公司破产清算,再后来JR品牌被日本另外一家企业收购,也就是现在的JR/DFA品牌。但是很可惜,新东家貌似完全不重视直升机,从16年至今一直没有任何升级和换代。

FAI-F3C动作一般两年更改一次。当动作更改以后,我们使用的直升机也要做一些调整和升级来适合最新的动作。所以说好的产品只有不断更新才能一直处于领先的位置,如果不更新了就会逐步被市场淘汰。这也是JR 仙女越来越少人用的主要原因。

RVE从17年开始设计并测试第一款F3C机 MERAK E750 ,也就是大家喊的天璇星,她也是RVE专为F3C竞技比赛推出的旗舰机型。经过不断的改进,产品在2018年正式上市。

相似之处:
从舵机输出部分的控制结构看跟JR 的很像,双推结构毕竟是日系风格F3C机几十年沉淀下来的,控制精度有很好的保证。齿轮和单向结构很像,楔块离合器外挂斜率很大的大齿盘。机体的长度变化不大,750和755只是差了一点。从材料上说,JR和天璇星的铝合金零件都是采用7075材料,强度和耐用性都很好。
从加工水平来看,也许很多人都觉得中国制造都是廉价品,拿不上台面。其实不然,现在国内的加工水平和技术绝对不差,舍得投入是可以出精品的。RVE的直升机国内也有不少模友都有,零件精度和外观等方面做的一点也不比日本生产的差,有很多关键零件的公差控制都已经远超过JR的零件。天璇星上的金属件也可以用艺术品来形容了。

接下来看看不同点:
●从侧板结构看,JR 是螺丝+铝柱的传统固定方式。RVE采用了专用夹具粘接的一体化侧板,也就是四片侧板通过碳管直接粘接的方式来固定,这样大大增强了机架的强度和抗扭性,而且还给装机调机带来很大的便利。主轴同心度可以特别容易的调到最佳状态,整体重量上也减轻了。从碳纤材料来看,天璇星的侧板选材更好,采用的是日本东丽T700,JR则是T300,这方面的差异不做科普了,不了解的可以自行度娘。
●再来看尾传动比的变化。JR 尾桨传动比为4.78/1  。天璇星的尾传动比尾5.15/1 。增加尾桨转速的目的是为了在主旋翼低转速下机体拥有更好的锁尾效果(至于为什么要低转我会在下面讲到)。JR 采用的POM材质6MM 厚度的尾传动主齿轮,之前遇到过很多尾传动扫齿的现象。天璇星因为增加了尾转速,所以尾齿轮受力会更大,于是天璇星采用了8MM厚度的传动齿轮,至今为止还未出现一例扫齿现象。
●尾旋桨夹系统不同,JR 原厂为两尾桨。天璇星标配三尾桨系统,尾桨桨盘直径也比JR小。
●新的动作图增加了更多的筋斗和侧滚还有倒飞动作,而且很多动作都是组合方式出现的,这就意味着旋翼头的特性也要有所变化。对比JR 旋翼头,天璇星的中联是矮身中联,旋翼头降低了大概有3CM之多,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机体滚转时的同轴性。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中联降低高度后机体的其他特性也会随之改变,包括机体安定性,自恢复性能等等都需要去改变。于是旋翼头橡胶硬度和材质、桨夹摇臂的混控比例还有倾斜盘的球头距离等等都有了相应的调整才能最终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所以说旋翼头部分虽然外观看起来差不多,实则性能上差异巨大。
●接下来说说机体重量问题。我当年飞JR755机型的时候,起飞重量6.2-6.3KG。19年RVE团队参加德国世锦赛,天璇星起飞重量大概5.2KG-5.4KG,是所有参赛机里面最轻的。其他品牌的机型平均重量大概是5.8-6kg。至于重量轻带来的益处很多,表现在静态动作的跟手度,上空动作速度的均匀性、翻滚时的精准性、熄火着陆动作的桨效提升等等很多方面。
机体重量轻主旋翼转速就可以更低,(解释了前面讲的为什么要提高尾桨转速)耗电量降低以后动力电池就可以用小容量的,机体重量又可以降。现在很多厂家都开始往轻量化和低转方向去设计F3C飞机,也许这就是RVE引领的潮流吧!

实话实说,从飞行感受上来讲,这两款机差异真的蛮大。
从悬停方面说,JR的仙女的自稳性能很好,对舵面的反应能力略慢,也就是稍微有点滞后感。天璇星的手感是当不打舵的时候,机体自身安定性很高,当修正时机体响应很迅速,这样就可以有更细腻和精准的操作,特别是对风的抵抗能力会更强。
上空动作来说,JR 的手感偏肉,翻滚动作的控制要比较细腻,不然会出现翻滚不同轴的情况,这跟重心位置分配和重量有较大关系。天璇星的翻滚同轴度较好掌控,同时重心集中可以增加陀螺仪感度,增强自稳效果,航线的平直线更好。
熄火着陆动作就更不用说啦,重量越轻越可以慢速均匀的走完降落航线。
其实刚讲到的差异并不能代表实际的差异,我改了几次感觉根本没办法描述的很贴切。其实JR 的性能已经很好了,只是有对比才有伤害,说的白一点就是天璇星继承了仙女的优点还增加了自己的个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世锦赛赛场上TEAM RVE成员有好多之前都是飞JR仙女的,包括德国队的Stefan。他在加入RVE团队前一直飞仙女,也都闯入了决赛。2015年世锦赛第十名、2017年世锦赛第十四名。2019年使用天璇星参赛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要知道世锦赛决赛选手想提升一两个名次都是很难的,不能否认天璇星性能上的优势助力了他提升到季军。我们在世锦赛有过交流,他在飞天璇星之前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不同,体验过才会有深刻的体会。

2019年世锦赛F3C第三名 Stefan,使用机型--天璇星。机壳涂装很个性吧?他是用广告贴纸自己贴的。哈哈

我想您现在应该有一定了解了,但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供您参考,希望您可以选到适合自己的3C机,欢迎加入F3C大家庭!!!

网友:
RVE,超JR的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拓650x好像也有f3c版本

那个就不考虑了 考虑也是亚拓760可是那个不太适合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还可以选?

jr又活过来了 虽然还是蔫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RVE,国产精品,必须支持!!!

考虑这个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日本飞wraithe的也很多了

小罗吗?小罗就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JR基本停产了,即使有DFA,配件供应也是个大难题,不推荐再新入了。

亚拓不太适合我飞3c我觉得
其实我更偏向rve的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