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个5寸机容易吗!!!我是有多倒霉呀!各种问题,欢迎各位大神进来一起探讨

楼主(2020-11-08):
最近着手装个5寸机,说干就干,下单!买买买!清单如下:1、化骨龙F760飞塔(722飞控 60A电调)
                 2、GEPRC/格普 Mark4 机架
                 3、格式新款100C 4S 1550电池
                 4、RCinpower致盈动力 BISON 野牛2307 22.5-7 -KV2500
                 5、Frsky睿思凯 900MHz迷你接收机R9MM-OTA
                 6、微无牙崽2摄像头
                 7、RUSH TANK 5.8G  800MW 功率可调图传
                 8、HGLRC 化骨龙 M81-5883 GPS指南针Gps
                 等一堆配件
                遥控器 JumperT18pro

各种不顺利来了1、Frsky睿思凯 900MHz迷你接收机R9MM-OTA 等了几天到收货时,快递给我说快递搞丢了,我嘞个去虽然全额赔款,我又要等几天。
2、 JumperT18pro 配Frsky睿思凯 900MHz迷你接收机R9MM-OTA 卖家说刷好了相应固件可兼容 二次发货的接收机终于到了装机测试勉强能对频,时断时续的,延迟超级大达到5秒以上,完全不正常的表现,不知道是遥控器问题还是接收机固件问题,和卖家沟通和朋友各种测试无济于事,无赖只有将遥控器和接收机发回卖家那里处理。
3、接收机的问题还没解决,化骨龙722飞控版又出问题了,买飞控送的4个LED灯带连上飞控,2个亮两个不亮,接线正取IN,亮的灯白色,按飞控板的LED按钮只能变换模式不能变换颜色,后来检查个灯组连线没问题后,又插回飞控,这下好了一个都不亮了,按飞控LED按键也不工作了,飞控其他功能一切正常,我这是什么运气,最终又只能把飞控板和LED灯发回厂家。
4、装机的时候狗座和螺旋桨又挨着了,只能自己动手切切切
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吐槽一下,希望懂得模友给点意见。

网友:
买的东西不行

网友A:
我的曼巴405接LED灯也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曼巴405接LED灯也不亮

曼巴是假口子

网友B:
没记错的话只有access协议的r9m高频头才可以支持ota升级吧,access只有睿思凯自家好用,t18还是用老的accst比较稳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记错的话只有access协议的r9m高频头才可以支持ota升级吧,access只有睿思凯自家好用,t18还是用老的accst ...

就是刷的老固件

网友C:
买之前是不是没有参考其他人做的配置,一阵操作陆续到货才知道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是挺浪费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之前是不是没有参考其他人做的配置,一阵操作陆续到货才知道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是挺浪费时间的。

接收机的问题解决了,说是协议没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