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s电调爽飞小飞机

楼主(2020-11-09):
Sbus电调使用SBUS输出小接收机(无舵机输出),从而减小体积,不但有双路有刷电调功能,还能把SBUS的1/2通转化为舵机信号。
SBUS小飞机电调介绍视频

小飞机飞行视频

慢飞视频

IBUS小飞机电调介绍视频 (类似sbus)

网友A:
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用这个电调,好盈也有微型航模用的6A电调啊,也只有几克重,天地飞、乐迪也有微型接收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用这个电调,好盈也有微型航模用的6A电调啊,也只有几克重,天地飞、乐迪也有微型接收机啊

这个电调可以用 乐迪,Jumper 小型 sbus 单线输出接收机,   好盈的电调不用使用sbus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