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只换一个比原来高200kv电机可以吗?

楼主(2020-11-09):
原
电机
事1104-8300kv,换一个1104-8500kv的电机,有没有问题?还是需要4个全换?
原电机8300kv换8000kv的好,还是换8500kv的好?

网友A:
可以用没太大问题,KV值相差不大,最坏的结果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B:
急加速的时候可能会偏航

网友C:
不会有问题,放心用

网友D:
一样。8300也好8500也好。KV本身就是个大概值
四个电机不同KV,以最低的为上限,不会出现漫油门偏航的
换8500基本动力保持不变,但是8500那个温度会略高一点
换8000的所有KV以8000为顶,动力会下降一点。
以上都是在KV不虚标的情况下,对你没看错。KV也有虚的,跟电池虚C一样。厂家为了偷工减料没有干不出只有你想不到

网友E:
我换过 直接电调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换过 直接电调冒烟了
没理由冒烟吧?是不是kv高太多了?
感觉超过20以上可能会让电调电流增加太多,过热会少烧。
kv在标准10%以内应该没事。

网友F:
可以的,在BF电机上做个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