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模式对新手不友好

楼主(2020-11-09):
自己的感觉,好多时候突然启动应该都是air模式开启造成的

网友:
我感觉还是air模式友好,

网友:
全手动开,姿态不开!

网友:
除了室内飞应该开吧

网友:
落地前关

网友:
AIR降落前需要关闭,另外LZ看过评测就会发现开AIR和不开AIR相差太大。简单来说,普通飞飞没问题,花式不开,呵呵。还有就是手动设置的时候1个纯手动,1个手动和AIR联动一起开。如果习惯直接锁机的就可以开启默认AIR

网友:
我的穿越机自从装了导航就必须用油门锁定来停止了。打到手动还算听指挥,打到自稳和半自稳的定高定点模式即使降落了穿越机还自己转的停不下来。都是导航惹的祸。

网友A:
air模式出问题,主要是4.0以上的固件,我目前还是用3.5.7的固件,啥事儿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air模式出问题,主要是4.0以上的固件,我目前还是用3.5.7的固件,啥事儿没有

建议用用4.2后的,air降落基本不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