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池

楼主(2020-11-10):
刚买的格式3S的电池,这个电阻值正常吗

网友:
内阻偏高,但也要看充电电压,如果3点几伏的时候内阻高是正常的,一般到4点几伏内阻就会降到5-6mΩ

网友A:
不正常,这个新的3以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这个新的3以下正常

客服说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客服说正常

电池放完电再重新充电测一下,

网友C:
这种充电器测内阻一般都不是很准

网友:
有些电池新的内阻会高一点,充放几次后会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放完电再重新充电测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
做个记号,回头看看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充电器测内阻一般都不是很准

同意,这种内阻只能参考大概,不准的

网友D:
这种测出来的内阻 看看就行 放心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测出来的内阻 看看就行 放心飞吧

好的

网友E:
最好都在4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都在4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