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姿态角过大会被锁定问题。

楼主(2020-11-10):
今天飞穿越机,在空中从手动模式切换到增稳模式机子突然电机停转掉下来,地面维修时候发现自稳模式下,飞机姿态角过大就会被锁定,请问这种情况是飞控板坏了吗?在bf参数中找了一圈,也没看到相关的设定参数。

网友A:
有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设置的

前辈求教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求教在哪里设置的?

那个角度设置,设置什么角度都不停转。这个设置最老的版本bf一直就有。

网友B:
lz你当时是在手动模式下切自稳救鸡吗?听描述这情况好像还没遇到过,我一般是自己悬停后再切模式的。

地面站里有个解锁角度,设置成180°它就可以随便解锁了

网友C:
PID 的選項 那邊

可以 設定設定角度  在半自穩  可以設定 搖桿 80%以上變成手動       自穩部分  可以設定 角度多大 BF 200  CF INAV 只能 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当时是在手动模式下切自稳救鸡吗?听描述这情况好像还没遇到过,我一般是自己悬停后再切模式的。       ...

是的,碰了电线后手动拉高后,切自稳准备降落就栽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D 的選項 那邊

可以 設定設定角度  在半自穩  可以設定 搖桿 80%以上變成手動       自穩部分  可以設 ...

好的,这个解锁角度我了解。但是好像超过这个角度自动上锁很奇怪

网友:
runaway关掉试试

网友:
超过一定角度就上锁那还怎么做翻滚动作?

网友D(2020-12-12):
“地面维修时候发现自稳模式下,飞机姿态角过大就会被锁定”,这是什么意思?把飞机摆放到一个角度很大的姿态在acro模式下解锁,然后切换angle,自己就上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面维修时候发现自稳模式下,飞机姿态角过大就会被锁定”,这是什么意思?把飞机摆放到一个角度很大的姿 ...

不是,是手拿着飞机,微推油门,然后用手把飞机倾斜一个大角度,飞机就锁定了。自稳模式和手动模式均是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手拿着飞机,微推油门,然后用手把飞机倾斜一个大角度,飞机就锁定了。自稳模式和手动模式均是如 ...

你是不是把桨叶全拆了?
拆桨的情况下,解锁电机后快速翻转角度有概率提示失控,然后自动锁机。

装上桨叶后就正常了,不过千万别上浆后拿在手里试验!!!

网友(2021-07-06):
set runaway_takeoff_prevention = OFF

關閉新手模式
我是用小飛手螢幕飛  所以 起飛 降落  救機子 都是用自穩模式
沒遇過你說 被鎖住 問題

网友:
楼上正解,这个是安全机制,新手装机可能把电机位置或者转向搞错,飞控安装方向弄错,桨叶装反等,导致解锁起飞就翻,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