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身边魔友调飞机,顺便给朗宇M2提个小建议

楼主(2020-11-11):
身边有魔友,调飞机发现缺个水平座。再调起来确实不方便,就现做了一个。
对于想机械调平的,确实不方便,再就是飞机参数里面,只有中点调平,没有上下止点的调平。

就亚拓150都出了一个,这250不准备出一个么

网友(2021-08-04):
怎么联系?能帮忙搞一个么?

网友:
一根扎带解决,比这还方便。你用这个得拆旋翼头吧

网友A:
请教一下怎么用扎带解决问题?

网友:
方便提供一下模形图纸吗,我自己打印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怎么用扎带解决问题?

对着桨夹螺丝旁边的孔,从上往下插入,刚刚接触到十字盘某一个球头,旋转对照十字盘的三个球头擦边,保证三个球头高度一致,齐活。

网友:
DIY : 主轴定位环+饮料瓶盖。

网友:
肉眼+感觉

网友:
肉眼+感觉 +99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着桨夹螺丝旁边的孔,从上往下插入,刚刚接触到十字盘某一个球头,旋转对照十字盘的三个球头擦边,保证 ...

我一直以为扎带是绑在主轴上面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以为扎带是绑在主轴上面转动

主轴不好绑,插桨夹上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