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GRS主板杂交伟力k130全套机身成功

楼主(2020-11-12):
       本来已经完全对k130失望了,原厂主板的迷之锁尾,飞完极限高温电机,还有自检就能把舵机扫爆的操作差点让我把它贱卖掉,不过因为当时太懒了就把它丢在角落里没怎么动过。直到前些天突然手痒,把小直机都翻出来修修改改的时候想起了这架奇葩玩意儿,又想到了这个和150x摆放一致的舵机,再到150x老高的售价和配件价格……
        或许伟力的130就是为了给150x当替身而出现的罢,我如是想道。
        从搞机群的朋友手里收来了一块150GRS板子,好家伙舵机线序都不用改直接插上就能用。尾电机原来用的是一款不太认识的锁尾无刷,但因为130尾管管径不一样我就换成了1103/8000kv的小电机。电调原来用的是xp7a,但不管怎么调尾巴都会甩,不过想了想xp7a不刷bl都能直接驱动,那我换个银燕紫弹6a应该也没问题吧?后来一顿操作后尾电机也完美了,暴力翻滚锁得死死的,摆都不带摆真的舒服,明天仔细调试以后这架130GRS应该也能进入我的完美小机库了,好时代来临力。

       (附几张图水一水,有点懒得放视频反正单手倒飞也拍不出什么好的,150玩家这下不必纠结亚拓的高价了)

网友:
这折腾得好

楼主:
找个时间飞飞让人帮忙拍个视频再发上来

网友A:
尾巴怎么改,程序和接线方面可不可以列一下?

网友:
这个要顶。我看到倒飞悬停的视频了,是机乎脱控状态。最好补上祥细的过程。造福模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怎么改,程序和接线方面可不可以列一下?

如果是150grs主板,就直接买银燕的紫弹6a电调配1103/8000kv电机,不用刷bl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怎么改,程序和接线方面可不可以列一下?

电调程序没有改,150grs信号线直接接上去就可以了,电源从主电调那边引线过来,线序和伟力xk130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程序没有改,150grs信号线直接接上去就可以了,电源从主电调那边引线过来,线序和伟力xk130的一样

哦哦,银燕紫蛋系列是bls程序吧,意思是150主板可以直接识别BLS程序的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哦,银燕紫蛋系列是bls程序吧,意思是150主板可以直接识别BLS程序的电调?

GRS本来就是双无刷的板子,是无刷电调都能识别,我的MCPX BL第一代主板外就接了两个无刷电调,锁尾非常好,前提是用在大一点的机子上,像130这种级别的,我下一步也准备用1103、KV7800作为尾电机测试,目前用hcp100s电机配合7A电调,效果还不错,没有任何金鱼尾和甩尾,就是尾巴自旋速度不够快
不知道LZ用的1103电机是哪种,是否是穿越机用的那种还是150X尾巴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GRS本来就是双无刷的板子,是无刷电调都能识别,我的MCPX BL第一代主板外就接了两个无刷电调,锁尾非常好 ...

我用的是穿越机的那种,完全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穿越机的那种,完全没问题

我今天也用穿越机的1103马达改作130x的尾巴,试飞成功了,比100S小一号的那个好一些力量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用穿越机的1103马达改作130x的尾巴,试飞成功了,比100S小一号的那个好一些力量大些

改得好就行,无刷尾真的省了传动的好多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得好就行,无刷尾真的省了传动的好多麻烦

我没M1,估计也是差不多尺寸的尾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M1,估计也是差不多尺寸的尾电机,

m1好像和130差不多大,只是一个直驱一个减速组

网友B:
我这台150dfc改直驱,驱动力不错,电机也不发热,就是感觉这个三轴太飘了,跟地平线主板手感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台150dfc改直驱,驱动力不错,电机也不发热,就是感觉这个三轴太飘了,跟地平线主板手感完全不一样

...

其实感觉不改更好,切掉两根起落架支撑的话就比较尴尬了

网友C:
150X配件,横轴用一根螺丝代替,中轴用那个不锈钢的原厂,我炸了近100个回合,基本捡起继续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0X配件,横轴用一根螺丝代替,中轴用那个不锈钢的原厂,我炸了近100个回合,基本捡起继续飞

提醒了我130x的横轴是不是可以这么干,不过有近4厘米长

网友:
换上75mm尾桨,1103微热,自旋速度快了但快速摆尾有点点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