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电F35B,开工大吉。

楼主(2020-11-12):
      F35B的垂起太骚气,一直念念不忘,终于有时间了,搞起!
最重要的当然是肥电的臀部,先要搞定这部分:
借鉴这两张图的布局:

先搞个70涵道的配置图:

3D打印N个小时:

部件配合试装检查配合度达到要求:

开始装配,上轴承,打磨毛刺,旋转还是比较顺滑的:

接着搞电装部分:3个霍尔传感器直流减速机+单片机控制3段运动。

网友:
666帅呆了

网友:
牛逼,量产吗?

网友A:
我也在搞这个,现在来看看采取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搞这个,现在来看看采取灵感

   这个要求比较高,整个动力的重心要和整机的气动布局要吻合,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悬停不困难,难在空中尾喷管半倾斜时能平稳的飞行。我想要成功,最终得调整3到4次最尾部喷口和主翼升力焦点的距离。真的要软件计算气动布局的话,那真的要搞死人,还有比较麻烦的是电动涵道,最多上天3分钟,调试起来得要备多几组电池。我用6S的动力,4S的就不用考虑了,动力弱爆了。70的动力组合测试过,向下90度总推力超过4KG,整机起飞重量控制在2.5KG左右就OK了。机长1050MM,翼展800MM。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这个成功后希望你能搞大尺寸涵道的F35B垂起,以彻底解决飞大尺寸涵道找不到合适的跑道来起飞降落的问题!

网友B:
70的没必要搞。前几年深圳远景公司的F35做的64涵道垂起,市场定位不准,64涵道在体育场、一般的路边跑道都可以起降,用不着垂直起降,还要卖二千多元,自然就被市场淘汰了。建议楼主做大尺寸涵道(至少90以上)的垂直起降,以彻底解决大涵道对场地跑道要求高的难题。当然大涵道垂起,电池是瓶颈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的没必要搞。前几年深圳远景公司的F35做的64涵道垂起,市场定位不准,64涵道在体育场、一般的路边跑道都 ...

70的搞完,就搞90涵道的,再加个打BB弹的机炮上去比较好玩,70涵道的动力现在勉强只够空机起飞,90的动力富余很多。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
我也在做,用的120涵道,互相学习,可以看我帖子

楼主:
一镜到底。

装电装,争取明天试飞悬停,

网友:
滚转控制靠什么?

楼主:
两边合页式向下的气流喷口。

楼主:
为了视觉效果,菊花直径缩了15%,今天试飞,尾部喷口推力感觉小很多,比原来没有缩菊前有明显的差别。把菊花搞扩到进气尺寸,长度改短。  对比一下菊花的尺寸,推力直接小了大概15%以上。

缩菊后,对于电动涵道来讲,推力是减小的。但是气流的流速计算起来是增加的,后期飞机平飞成功后,要搞个变径菊花机构,试试看能提高多少飞行速度。

楼主:
有时间简单测试了一下动力垂直起降,PID没有怎么调

楼主:
怎么发不了视频了:https://v.kuaishouapp.com/s/jTrO5rBb

网友C:
3d打印图纸可分享吗?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打印图纸可分享吗?

以后完成整机后考虑一下搞个全套教程,包括3断矢量结构的电路和固件,飞控也包含,飞控我不在pix的框架下实现,pix现有框架太累赘了,自己码一个f35b专用的,平台stm32 425足够了。

楼主:
试了下悬停续航,用了5年的垃圾电池,居然可以干4分钟,这对涵道效率可以呀!

网友:
必须点个赞啊

网友(2021-02-08):
后续催更

网友:
后续呢 大佬

网友(2021-03-15):
大佬 留个联系方式 我也想弄一套

网友(2021-05-18):
楼主威武,wx号哦,90度矢量一直找不到

网友(2021-07-19):
楼主,小弟想带学生做个类似的项目,可否请教一下

网友D:
火钳留名,观摩大佬,大佬别烂尾

网友E(2021-09-24):
高手!pix能支持悬停和平飞模式的转换飞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pix能支持悬停和平飞模式的转换飞行吗

可以的!px4框架下编译代码!旋翼倾转角度根据空速管数据的反馈来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钳留名,观摩大佬,大佬别烂尾

在做大型的载人四足机器人,搞好后这个接着做,到时候四足搭载这个飞机溜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做大型的载人四足机器人,搞好后这个接着做,到时候四足搭载这个飞机溜达!

大佬牛鼻,到时候记得更新帖子,我等膜拜下

网友F:
其实尾部喷管太长了,应该会影响推力,效率变低了。楼主有没想过把涵道装在最后一节喷管里?这样虽然结构形式跟真机不一样,但尾部的涵道推力是最高的。两侧用于平衡的喷管改为从前面那涵道引出气流。尾部会变重,重新配重就好了。一点小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尾部喷管太长了,应该会影响推力,效率变低了。楼主有没想过把涵道装在最后一节喷管里?这样虽然结构形 ...

只是想尽量与仿照原版F35B的结构与原理,飞控也按这个方向来写程序,以后有可能了,等哪个大神把小型涡扇搞出来了,就上一个涡扇的发动机,有这个计划,这样,我搞得飞控和整个机械结构就有延续性,就比较好玩了。国外油管是有一台小涡扇,但是没有什么资料可查。

网友(2021-12-02):
我用来切Kt板的激光雕刻机突然不香了

网友:
厉害 搞成了以后 能指导我 帮助我 只做一架吗 非常感谢

网友(2023-02-09):
翻出了 两年前的贴子哈
想问下各位大神  这个圆管的斜切面 角度应该是22.5度 理论上是个椭圆形  怎么实现的 这个相对 旋转 是法兰做成圆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