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指教。

楼主(2020-11-12):
天线头剪下来直接焊在电路板上有损耗天线db. 不

网友:
损耗是小了,遮挡却大多了。

网友A:
注意别遮挡太多,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别遮挡太多,影响不大

好的谢谢

网友B:
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忽略不计

馈线延长有用

网友(2021-02-21):
这么短的馈线,损耗可以忽略,重量倒是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