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机敏-廉价静潜密封舱方案。

楼主(2020-11-13):
先上个效果图。机敏这船前几年做过一个水面版,然后沉了。这次重新做一个静潜版。方案很廉价。不算遥控的话,大约需要150块钱左右即可。

楼主:
闲话少说,直接上结构图。本次采用的传统的桶式密封舱结构。密封舱,采用的是钓鱼的调漂桶。直径50mm。两端带有双密封圈的堵头。密封效果非常好。

楼主:
原装桨基本没推力。所以换装了三江模型出的22mm7叶桨。这也是整个船中间最贵的零件。

楼主:
水平舵系统。我只做了船首水平舵。9g舵机做好防水(电路板部分灌满了708胶水,齿轮部分灌满润滑油)直接粘在上层船体上。摇臂是三江出品的。这个舵机7块钱。

楼主:
尾部电机和联轴器,这种联轴器4块钱包邮。

楼主:
上下艇壳的固定。号手这船设计的挺有意思的。上下艇的定位柱可以做文章。上定位柱可以刚好砸进去一个m3的螺柱。下定位柱打孔装一个能固定住螺丝的东西就好。比如ab补土填上之后打个孔就行。

楼主:
现在来算算造价。见楼下的表

网友A:
赶上先知大大的直播了!号手有出大的机敏了吗?

网友:
搞得很不错啊,来个水底FPV

楼主:
调漂桶 14包邮。
齿轮水泵3.66
9g舵机7
电调 16x3
推进和侧推用的潜水泵3.65x2
针管1.5
防水开关6
708胶水一管 2.6
胶管一米 2
电线若干。2mm摇臂一个。8元
m3螺柱3个 1元22mm七叶螺旋桨一个 28元
2转2自己扩成了2.3转2联轴器一个,4元包邮。
其余也就没啥了。船是特价买的85元。
总共花费94+28+4+8+85=219元
不计遥控器,电池,喷漆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上先知大大的直播了!号手有出大的机敏了吗?

144比例的出了好多年了

网友B:
机敏特价给个关键字,谢谢  我怎么找的都是2XX的

网友:
外壳那里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敏特价给个关键字,谢谢  我怎么找的都是2XX的

早没了

网友:
那是金匮肾气丸的药瓶吗?

网友:
请再多发几张照片外观、及内部布置的。学习了

网友(2020-12-14):
先知大神您好!您这艘潜艇是单轴,如果避免螺旋桨转动时导致的艇体扭转,还是转动起来就无所谓了,盼您指教。谢谢。

网友C(2021-01-31):
这种齿轮泵轴在高压下会漏水,怎么解决的,跑一会密封舱内就积水的,逼得我吧水泵外置了

楼主(2021-03-16):
引用 网友C:
这种齿轮泵轴在高压下会漏水,怎么解决的,跑一会密封舱内就积水的,逼得我吧水泵外置了

灌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