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起落架收放的问题

楼主(2020-11-13):
请教大家起落架收放时机轮旋转90度是怎么做到的。我看地狱猫,FMS的苏27,都是这么收的。有模友知道的吗?谢谢大家!

网友A:
你买一个这个飞机的起落架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B:
这种起落架的收放器和褪的连接,类似前起落架的结构,腿可以转动的,腿的轴上有根销,而收起和放下位置都有个限位器顶着这根销,从而使腿转动一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起落架的收放器和褪的连接,类似前起落架的结构,腿可以转动的,腿的轴上有根销,而收起和放下位置都有 ...

谢谢!看来这个结构自制还是有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一个这个飞机的起落架不就知道了么?

如果在机场见到有人飞的,可以去观摩一下。

网友:
可以去德邦看看那的折叠小拉车,轮子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
直接买那种蜗杆即可

网友:
这种旋转收起的起落架,比直接收起的起落架,更加容易卡死。

网友:
起降得特别注意,重降几次这种就玩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