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S锂电直接供电接收机和标准电机会烧吗

楼主(2020-11-13):
如题。入了台帆船。原配是4节干
电池
直接接到接收机的。需要接7805降到5V吗

网友A:
看什么接收机,大接收机一般都支持2s锂电。

网友B:
我的接收机和舵机按说明书是工作电压为4.8-6.0V,所以用2S锂电时我接了7806,6V供电比5V可靠些.

网友C:
一般接收机输入电压最好别超6v,5-6v之间即可。4节5号电池供电就行了

网友D:
高压版的接收和舵机不会烧

网友E:
看电路设计吧,有些LDO稳压器的最大输入电压就6V,用2S就不一定能扛得住。有些LDO虽然能接受2S输入,但是电压高了发热增大,如果原来是按照最高6V来进行散热设计,用2S可能短期没问题,但长时间连续工作可能会挂掉。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