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警用小艇

楼主(2020-11-13):
发个第一次制作仿真船模的帖子,请高手指点也供初做船模的模友参考。
应教育公司开模课的要求,展示一艘手工制作遥控仿真船,由于时间较紧还有之前没有做过仿真船,所以就选择了较为简单又有一定观赏和可玩性的警用小艇。模型速度可以高一些航行姿态好看,可控的探照灯、警用灯、航行灯,开始还考虑制作驾驶舱内饰及灯光,直到发帖时警灯和驾驶舱还没有制作(后期看情况再补上吧)。
关于涂装由于图纸未说明,参看了一些实船和模型直到看了一段应对台风浙江海巡船工作的视频就决定了现在涂装(还没有涂字):水线下舰底红、甲板深绿、其他白色,个别部位涂红
船模说明:长490mm、宽160mm、高230mm,空船重770,动力电机380被动水冷(如果空气冷却高速时电机过热),电源为2S(如要高速可以使用3S),螺旋桨直径28mm
考虑到用于模教学使用,整船制作尽量使用木材(除栏杆使用黄铜丝外),船体用2mm桐木板铺设,内外涂刷环氧树脂防水加固,该船上层建筑、船桅比较简单易于制作,后期可以添加一些小装饰,如:船锚、缆绳、灭火器等
船体是构架的,龙骨和肋板为4mm层板,龙3*5mm木条
先要依照图纸用环氧树脂在主龙骨上粘接好动力轴管和舵轴管,两边用层板加固
动力系统全部是自制的,动力轴套管使用黄铜管焊制:套管外径4mm内径3mm,内轴管外径3mm内径2mm,要焊上注油管,便于添加润滑油。

使用15*2mm桐木片铺设船壳,铺板完成待胶水完全干燥后,外面稍加打磨除去渗出胶痕使外部基本平滑,然后里外涂刷环氧树脂即起到加固作用又能够防水。
制作螺旋桨,桨毂为6mm铜棒,桨叶0.8mm黄铜皮,考虑到小艇的情况,电机转速较高,螺距适当小一些。螺旋桨轴2mm,螺旋桨与轴通过螺纹连接.

穿入螺旋桨轴,调整电机位置并固定电机,固定电机不用现成制品,只用简单易制方式,电机固定木块通过螺丝固定在船体龙骨上的粘接木块上。安装船舵和舵机,舵机装在一铝板上,铝板固定在船体龙骨上的粘接木块上。电机和舵机要便于拆装展示说明,同时还要能够准确定位安装。
船壳完成后进行了试航,看效果不错.
填腻子、打磨、喷白漆(使用的是自喷漆)。喷涂两遍后,打磨痕迹明显,继续填腻子、打磨、喷漆,最后的效果还不错。

使用2mm层板裁出甲板,并且根据图纸驾驶舱尺寸裁出电机安装和放置电池的主舱口及方便船舵、舵机安装维修的甲板尾部安装孔。主舱室舱口加装高12mm防水挡板。

制作船内电池托盘。
380动力电机使用有刷电调控制,动力电源使用2S1500mah3S1500mah电池,由于安放位置的原因,需要放两块电池保持平衡,电池可以并联使用增加续航时间。
一个舵机控制方向舵。

驾驶舱使用2mm桐木片制作,舱门壁及内部隔板使用4mm层板。在相应位置开出各个窗口并使用2mm桐木条粘贴窗框,粘接完成后填腻子打磨喷漆。

制作门、合页,使用竹材料做可旋转的门把手。用光盘盒做舱室玻璃,在喷漆干透之后用环氧树脂粘贴玻璃。

使用1.5mm黄铜丝制作栏杆。对照图纸进行裁剪并弯折,准确定位后进行焊接,可以根据需要使用工具进行定位,要保证焊点完好,然后喷漆。

制作各个零部件。
通风口制作。

百叶窗用1mm木片错开粘接而成,打磨至2mm厚并用2mm木条做边框,喷漆后沾在掏空的舱室壁上。用铁皮做救生圈支架。

制作船桅,为了增加观赏性桅杆顶部加装一个白色LED灯,所有LED引线使用0.5mm漆包线,安装时尽可能的加以隐藏。
航行灯用1mm木片粘接并分别安放红、绿LED,粘在船舱上要保证强度,引线要贴近管脚。使用5mm竹签做个灯帽。
救生圈、带缆桩制作。
探照灯灯筒用圆木棍制作,3mm竹签做灯杆,灯线从中间钻的1mm孔穿出。用高光白LED做灯芯,使用铝箔贴在灯筒内部,但要防止与灯脚发生短路,(我就是在封装后发现LED短路了,没办法只能拆了重装)。
初步成型.
开始认为这个船模使用380电机应该没问题,待试航时发现高速航行电机很热,所以要使用直径4mm铝管围绕电机进行水冷,利用螺旋桨排水压力形成冷却水循环,实际使用效果很好。
进水口
出水口
灯光系统单独使用2S500mah电池供电,用三端稳压管提供5V电压,每个LED需要加一个限流电阻接到电源上,用一个舵机控制磁控开关来负责航行灯、探照灯的通断。一个舵机控制探照灯的旋转。(还有可以完善的:顶部警灯、舱室灯,还可以加一个后工作灯)。
后门可以开闭,电调电源开关放在后门里,打开后门就可以开关电源了。

最后的装饰涂漆。甲板先喷深绿漆。
划水线,水线以下喷涂舰底红。
全部装饰完后的效果。

网友:
这手工厉害了

网友:
制作很详细,介绍很周全。线路部分有线路图就好了,山寨就更方便了。O(∩_∩)O

网友:
船首的尖尖是用木条拼出来的吗,请指教

网友:
做的真漂亮,自制的细节也很棒。

网友:
很传统的做法

楼主:
灯的电路等我画了再发。船头就是蒙板基本对接上,先用环氧树脂涂刷加固,然后使用原子灰填充后打磨,要多填充几次成型。
补发视频。1、水冷效果视频。

2、磁控开关动作视频

3、灯光控制视频

4、灯光及探照灯操控视频

网友:
如果是给学生提供的,建议你用CAD画套材,提高装配的效率和简化制作难度。才有利于推广和普及。手工很好,没的说

网友:
第一次就这么强了

网友:
出套材了么?

网友:
传统手工艺,

网友:
请问楼主,你那活页用的什么材料?如何加工的?

楼主:
合页可以使用薄铁皮或铝皮制作。我的是0.8mm铝皮(要较软的),轴是1mm钢丝也可以使用曲别针、大头针(使用大头针不能用太薄的铁皮,不然大头针帽会影响合页安装),卷裹时加了一点万能胶,如果是铁皮可以焊锡,主要是保证强度。模型的门和窗受力不大适当加强即可,当然如果要求像真,制作就较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页可以使用薄铁皮或铝皮制作。我的是0.8mm铝皮(要较软的),轴是1mm钢丝也可以使用曲别针、大头针(使用 ...

谢谢回复!

网友:
真不错,很精致,学习了,祝早日试航!

网友(2020-12-16):
解释很细致,方便新手学习

网友(2021-12-23):
建模中,希望能设计成打印船体或激光切割板件。

楼主:
很好,努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