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盛比斯重心

楼主(2020-11-13):
有没有飞过这个双翼机的,问一下这个飞机的重心在哪个位置。 上面的机翼要比下面个机翼略为向前一点。

网友:
在上面的机翼前橼30%左右

网友:
Pitts S-2 这款飞机 重心一般情况下是下翼的前椽

楼主:
楼上两位一个说是上翼,一下说是下翼把我整懵了

网友A:
飞机的重心应该是在上翼重心和下翼重心连线的中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的重心应该是在上翼重心和下翼重心连线的中点位置

回头试一下,谢谢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大部分双翼机的重心都在下翼前缘

网友B:
lz这个飞机好飞吗

楼主(2020-12-20):
引用 网友B:
lz这个飞机好飞吗

不好飞,机身有点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