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S飞控飞固定翼支持2轴云台吗???

楼主(2020-11-14):
如题,F4V3S飞冲浪者X8,刷inav,如果还想安装一个2轴
云台
,请问插飞控哪个地方?谢谢

网友A:
盲猜pwm5和pwm6吧

网友B:
pwm端口不够吧,pwm2用不了

网友C:
应该是没地方插了的,但你可以直接插接收机上。接受机的SBUS或者PPM信号进飞控,剩下的通道接收机应该还是会输出的。

楼主:
是睿思凯的R9MM接收机

楼主:
不知道搞个单轴云台怎么样,f4V3S飞单发固定翼,如果不要方向舵,就可以腾出一个6号接口出来,这个腾出来的6号接口,不知是否可以用来接个单轴云台?

网友D(2022-01-17):
飞飞翼,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