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低频晃动

楼主(2020-11-14):
换上了18650电池,重量加大好多,pid不适应了,调了半天,还是左右低频晃动
求大神指点
原来p45  i 70 d 30左右很好飞
现在70  99 45了还是晃
不敢往上调  怕烧了

网友A:
虽然我不怎么了解,但是PID参数若过大也可能引起振荡,特别是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不怎么了解,但是PID参数若过大也可能引起振荡,特别是i

不算震荡  就是左右晃动

网友B:
重了动力小了,再往上调,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了动力小了,再往上调,没事的

调好了,p使劲往上调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 第一次见用18650飞穿越的,哪怕是VTC6  电流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