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的模友有福了,et07接r9m测试成功,其他控也可参考设置。

楼主(2020-11-15):
天地飞的模友们,还在眼馋人家的915吗,还在为失控烦恼吗,睿思凯r9m解君愁!整体思路:
遥控器通过模拟器线接r9m背面的5pin插口,r9m与接收机用ppm模式对频,遥控器开模拟器模式发送ppm信号到r9m,r9m发送信号到接收机,接收机输出sbus到飞控。完成。
b站也有视频教学,可是某些步骤省掉了,导致我试了始终对不上频,后来又买了tx16才搞明白。

买r9m
刷accst固件
刷accst固件
刷accst固件
R9MM-OTA接收机
刷accst固件
刷accst固件
刷accst固件

不会刷固件的老板代刷。
发射和接收固件版本务必一致!

发射机部分:
1. r9m接2s电池,传说3s会有问题,因此我也没有试其他电池。

2. 遥控器模拟器线剪了自己焊一个插头,只有两根线一个地,一个信号,如果无法区分的话,在控上把模拟器模式打开,用万用表量一下,正极是信号线,负极是地线。
信号线接1口,地线接4口,不要接错,接错就烧,我这里用5脚插头是为了固定,其实只用1脚和4脚。

发射机就搞完了。动手能力强的可以拆了控引出控电源线,插3口供电,可不用外部电池供电(非必须)。

接收机:
1. 接收机接线如图。5根线从左至右,sbus信号线、悬空、负极、正极、悬空(r9mm 本接口可升级Fport,r9mini不行)。看仔细了别插错,插错烧。

2. 3pin线另一头接飞控sbus接口。

对频,非常多人失败在这一步了,最重要的部分,请认真听讲:
1. 1、2个拨码开关,都打到on(重要)。
2. r9m按住白色开关上电,上电后红绿灯双闪,等待对频。

3. 接收机按住对频开关上电,起初红绿双亮,之后红绿双闪。
4. r9m和r9mm 双双断电重开,发射机红色常亮绿色闪烁、接收机绿色闪烁为对频成功。发射机红灯常亮、接收机红灯常亮,则没有对频成功。
5. 飞控按照sbus正常设置即可。好了,连上地面站,掏出棒棒,上下动一动,有没有快感?愉快的玩耍吧!!!没有?飞机玩多了吧~!

后面还有干货:
r9mm可以直接输出rssi信号强度,在sbus16通道,接收机界面rssi选16通道,并在配置页面关闭模拟rssi信号,osd上调出信号强度就能看到了。
失控保护在inav下测试没有问题,拔模拟器线和拔r9m电源都能触发失控保护,其他飞控请各位在下面反馈。
r9m的附带的纸质说明书并没有关于ppm模式对频的方法,后来官网上找到另一份说明书上面有写~!

---------------------------------------------------------------------

网友:
不眼馋,也没烦恼
折腾这直接换个ET16不就得了

网友A:
et16不知道用哪个高频头,想用来连一些伟力、扶她吧制式、地平线制式的玩意,但看到一些高频头是用机械旋钮控制模式的还是太麻烦了,不知有没有直接能从et16内部设置选项设置模式的

楼主:
ET16是香,有预算还操那心么

网友B:
亲,天九或者天7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天九或者天7可以用吗?

老天9和老天7 如果模拟器信号也是ppm的话,理论上是一样的。当然我没试过不能给你定论。

网友C(2022-05-06):
引用 网友A:
et16不知道用哪个高频头,想用来连一些伟力、扶她吧制式、地平线制式的玩意,但看到一些高频头是用机械旋钮 ...

有,开源的四合一高频头。jumper有一款没有外置旋钮的,直接在et16的通信菜单里面选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开源的四合一高频头。jumper有一款没有外置旋钮的,直接在et16的通信菜单里面选协议。

没找到呢,能私个链接吗?

网友:
想买一个玩居然没货了

网友(2022-08-30):
说的很详细了!